接收电池

楼主(2010-05-21):
我的是风神50,配置,3003X4,9254+401,先用7.4伏锂聚合物
电池
加电调供接收电正常,后来改用4只5号充满电镍氢供电飞了五分钟就自动保护降落,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容量小了!

网友A:
我的600电直用的是2000MAH的镍镉很好呀!

楼主:
我是用2000MAH的格氏镍氢电池呀,难道要用镍镉才行吗,

网友B:
我用的4500镍氢,好用得很,随便充放电不会大肚子,比锂电皮实多了。
经常两三个礼拜才充一次,飞600N 3D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