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625手扳床的主轴的锥度是不是莫氏锥度/

楼主(2010-05-21):
这种手板是用拉杆和弹簧夹头的,请问主轴的锥度是不是我们平时的莫氏锥度?如果是标准的莫氏锥度,请问有没有哪位前辈知道是莫氏几的?
谢谢啦!

网友A:
不是莫氏锥度的,只能根据床子本身的弹簧夹头配夹头。

楼主:
把以前的帖子翻了个低朝天,应该不是标准莫氏锥度的。每个厂家的锥度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