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A123电池,给点建议

楼主(2010-05-21):
3S的A123电池,飞450,悬停和航线,需要什么参数的电调?KV多少的电机?配多少T的齿轮?

我自己给出的答 案是:40A好赢,4000---4500之间KV的电机,13T的齿轮。

请玩过的兄弟给出终极答 案  先谢过

网友:
我记得有个帖子好像测的数据:
说A123在负载状态下电压会下降到2.4v
其他根据LZ自己LIPO的东东换算好了

网友:
4k5 13t很暴力了`

网友:
3800KV13T、4380KV11T3S123悬停航线都试过,就是往下掉的时候反应慢,要看电机功率了。都用的HY40A。

网友:
xxd2218 4400kv 13齿和好盈40安爆得很。不能用什么AX马达,扭力不足,要掉转。

网友:
红魔4500kv+14T

网友:
XXD2218 4360KV, XXD 50A, 便宜好用。

网友A:
3S A123只飞航线的话,可以不用换电机电调,直接就可以飞。我用XXD2218电机(3680KV)、35X电调直接用3S A123电池飞航线,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动力很柔和,练习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35x电调。。。。我的会低压报警,动力间歇输出。。没办法飞啊!!

网友:
A123也很暴力啊   电机买好点

楼主:
还有个问题啊

飞A123的动力,拿来飞LIPO,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发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A123的动力,拿来飞LIPO,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发生呢

动力超暴!但你的电池、大桨就有危险了~

网友(2010-09-14):
引用 网友A:
3S A123只飞航线的话,可以不用换电机电调,直接就可以飞。我用XXD2218电机(3680KV)、35X电调直接用3S A123电池飞航线,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动力很柔和,练习够用了。

可以吗

网友:
平螺距的时候暴力,不等于负载时暴力,玩直机最好用lipo,而且是用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