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X头轻

楼主(2010-05-21):
问问,铁汉老师,你的SDX用的是多大的容量的接收电,放在什么位置了,飞机头轻吗?

网友A:
http://www.rcmania.hk/forum/index.php
铁汉的论坛在这里````

网友B:
SDX头是轻!!!
建议:
1,可考虑去掉水平尾翼,垂直尾翼换成轻量化的
2,4.8V的接收电用4800mah的
3,副油箱尽量迁移
4,机头配重

楼主:
没有找到
看铁汉的论坛了,没有找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在铁汉的论坛上提问的```````

网友B:
对了!还有:
SDX的尾管一定要固定的非常稳定!!!!
务必务必!!!
进铁汉的网站,搜SDX就好!很多的!

网友C:
尾翼要拆掉、垂直尾翼能掏空就掏空、能换碳纤就换碳纤
机头的部份,要压重一点电池,例如2200~3000mAh电池,这样应该就ok了
抱歉,我不是每天都逛这坛~有时会漏了~回慢就不好了

网友D:
准备入收SDX呢!帮顶!

网友E:
楼上要SDX吗,我才飞过4次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