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功率负载问题

楼主(2010-05-21):
近日想入手个电主轴,自己有一个2.2kw的变频器,正在主轴的功率选形上犯难,主轴现在暂定有两种功率型号,一个是1.5KW的,一个是2.2KW的,因为是特别订制的三p4陶瓷轴承的,如果拿来来不合适的话几乎没法更换

想请教主轴是直接买变频器标称功率相同的主轴就可以?是否需要在功率上留点余量?配个功率比变频器标称功率稍微小些的主轴?

非常感谢

对设备功率负载不太了解,还希望电类高手给解解疑惑

网友: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十年有余,有深厚的变频器技术功底
经营:长期出售二手各国进口变频器(0.1KW-220KW)

联系人:江滨三晶变频器台州总代理商

手机/固话:13732310120/0576-86567161

联系地址:浙江温岭长屿万昌路93号

网友:
2.2Kw的变频器可用于2.2Kw以下的电机。

另外说下沙发,广告也做了,资历、技术还这么厉害,就不能给楼主个解答?

网友:
   照冲啦!
我说的!长期以来我们都是男人与女人配对的
真的过负载会跳开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坐等高人回答。

网友:
好像标称上来说,变频器是多少W的就配多少W的电机。有正规维保的情况下,这么配如果出问题可让厂家保修。
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比如电机在偶尔重载的时候电流会比较大,建议选大一档的变频器,比如电机是1.8KW的选2.2KW的变频器。
===============
我没用过,以上是道听途说的

网友:
我是1.1KW的电机配了个2.2KW的变频器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电器设计要有余量,1。5至3倍。1.5kw的变频器可带动1.5kw的电机。不得超过1.5kw。

网友:
我就是用1.5KW的变频带1.5KW的电主轴,当频率刚到80多主轴就冒烟了, 现在还不知为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大一档才好,按标称配也不是不行,只是现在变频器行业混乱,价格又低,难免质量缩水。
楼上的情况没有遇到过,只知道变频器50Hz以下是恒转矩,以上是恒功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等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险?看来变频器的设置是否有关系,

网友B:
选用和电机一样功率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变频器本来就有很好的过载工作能力和很好的保护功能!如果这时变频器工作过载,电机同样也就过载了!本来设备在选用电机时就已经留有余量,所以电机在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内都是达不到电机的额定功率的,即使在短时间过载,变频器也是迎刃有余的。
我公司就曾经有人把一个0.75KW的变频器错装在使用3.7KW电机的设备上,后来发现设备有时无力和速度不稳,这时才发现问题,但这个变频器已经工作了超过1个月(24小时连续工作)的时间了。由此可见变频器的可靠性能!

网友:
配有余量的另一个原因是将来可以更换使用更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2011-02-19):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用和电机一样功率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变频器本来就有很好的过载工作能力和很好的保护功能!如果这时变频器工作过载,电机同样也就过载了!本来设备在选用电机时就已经留有余量,所以电机在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内都是达 ...

网友:
选用和电机一样功率的变频器就可以  但先决条件是要用有质量的产品
现在国内行业产品,价格低,难免质量严重缩水
可以要配有余量  耍细一点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