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论坛中毒,,潜水N久,也发个学做的点焊机

楼主(2010-05-21):
自己用555做的可调延时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可焊0.5-1.5的板。。很好用。
不多说,,上图

网友:
上个效果图!

楼主:
如图,,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将就看了

发个试验时的图

两片1MM厚的钢片

两片1MM厚的钢片

准备开烧,

准备开烧,

背在焊点,还算圆滑,一次搞定

背在焊点,还算圆滑,一次搞定

正面,,有点烧过头了,,不过焊得固,已经分不开了

正面,,有点烧过头了,,不过焊得固,已经分不开了

网友:
那台“牛鞭”是多大功率的?另外最好不要用塑料棒,时间稍微长一些,可能就“阳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牛,拆机件,没标,可能有4-500W吧。次级用3*15的接地铜条穿玻纤管繞了7圈,空载4.5V。
我那不是塑料棒,,是电力高压放电棒,烧坏了的,试过了,,温升没问题。

网友:
不错啊,很想也做一个

网友:
 dn成了就好啦。。

网友:
LZ你点焊上面的试验要几秒呀?

网友:
如果是4~5百瓦的环牛,4.5V的次级电压,电流也不过1百多安,之前看见一些帖子里都要求次级数千安的......被彻底弄晕了

实验出真知,有空我也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控制止555单稳延时,我的可以做到0.5秒-3秒延时,
焊上面的1MM*2钢片,我的放电时间是用到1.5秒左右吧。
比较我上面的变压器大小,我觉得实际功率也就500W左右。

网友:
在电位器旋钮上加个刻度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点焊小玩意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提醒,,觉得没几个零件,电路板做得太粗糙 了,
等从新做一块时,一定加上,当时没找到三氯化铁,用刀刻的,太难看了,改了以后加上就方便美观多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搞个电焊机不牛啊,居然弄个遥控昂的就牛大了

网友:
根据材料和形状不同怎样估计定时时间?你的经验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点焊应该跟形状无关,,主要还是材料电阻和点焊机的电流与触点面积吧,因为可以控制时间,,所以我一般对不同厚度的材料先选个小的时间试焊,观察焊点的电流与焊点的结果,再调节时间,多试几次,一般就有感觉了.因为电流不变,只要区分厚度和材料就行了,只是业余玩玩,所以也没焊过几次,玩的是DIY的感觉.动手的乐趣.

网友F:
这个好,顶一个!

网友:
棒棒太软了吧

网友G:
变压器感觉比我的还小 不过环牛效率要比E型的高点 我做的点焊机噪音很大 矽钢片还是有空隙产生的 还有就是互感器最好做个屏蔽 我做的变压器严重干扰互感器 定时有时无法断开 后来加了块铁板隔离 才解决 两台相机都借出去了 没办法上照片 所以我的帖子一直没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互感器最好做个屏蔽 我做的变压器严重干扰互感器 定时有时无法断开 后来加了块铁板隔离 才解决

变压器干扰互感器??没看懂!是干扰时间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漏磁干扰到交流接触器,因为交流接触器也属继电器的一种,不过我用的是环牛,漏磁少,从没发生到干扰的现象.
如果是用铁芯变压器,安装距离这么近,就真不好说了,22楼正解

网友:
哦,你是说干扰了交流接触器里面的那个互感器呀?它一励磁就会吸合,高压电流就接通了。弱电控制强电嘛,我明白了!

网友I:
初级加调压,次级控制放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初级加调压,次级控制放电时间。
噢,对哦
初级加一个调压,不就等于可以调二次的电压了嘛,可以控制电流大小了!
到底加一个什么调压装置呢?是不是就是外面卖的那些交流调压器?能带的起8kW的焊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顶一个!

网友(2010-09-01):
小的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