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600ESP遇到怪问题

楼主(2010-05-21):
在调平十字盘的时候,打舵到油门中点,在观察十字盘时,突然一边一个
舵机
微微动了一下,手都没碰摇杆,舵机是DS610,遥控是T8FG,接收机是6008HS,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干扰?跳舵?后面观察很久又没这种现象出现了

网友A:
这是天地飞的通病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哪来的天地飞

网友C:
遇到过舵机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D:
哪来的天地飞???

网友E:
哪来的天地飞...

网友F:
t8fg是福他爸的控,不是天地飞

网友G:
原帖由
vlchen
于 2010-5-21 11:31 发表
这是天地飞的通病
不要动不动就说天地飞不好好不好!LZ什么时候说天地飞控了!看都不看清楚!我用天地飞6通飞450一年半了都没失控过!我支持天地飞!

楼主:
看好啊,是FUTABA,不要再讨论天地飞了,另外这样飞有没有问题,大飞机,如果不明原因跳舵,心理就有压力了

网友H:
正常现象,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