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谁能拯救我的DX201

楼主(2010-05-21):
FPV的过程中摔机了,其实并没有直接摔到摄像头,只是把第二层板从第一层板上面脱离了下来,重新插上后有接触不良的情况,用手按住有图象,松手又没有了图象,估计是两块板子之间的插座有问题,那插座之间的针脚小于0.5MM,没有专用设备根本无法焊接,盼坛里高手出手,帮我修理好这个摄像头,不胜感谢。这可是1300大元啊 这是插座图片
这是插座的另一面

楼主:
插座图片

网友:
祝早日康復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中下方黄色插针,两排铜触点用针一个个向外拨一些,具体上方向上拨,下方向下拨!第四张照片中两排铜触点,用针上方向下拨,下方向上拨!如果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那肯定是板子夹层中有线断了!建议找个好点的懂得维修的修手机师傅给你找找病根,用漆包线绕过去连接

网友:
找修手机的帮你焊吧
或者找个学电子的同学,像我们焊接tssop的引脚也有那么细

网友:
如果是插座有问题,找个修手机的用热风枪就能搞定。如果问题比这个还严重,那就得找个有一定电子线路基础的手机维修师傅或者是修笔记本电脑主板的人了。祝早日康复!

楼主:
谢谢各位发言了,估计极有可能板子中间的线断了,因为我已经用针磨尖后一针一针挑过那些接触头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A:
300 收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 收尸体

真要么?要就拿去了,因为我又买了个新的,GLASSFOX那里买的,WD600,好象你也做OSD吧,拿个你做的OSD跟我换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