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日本手单手不能旋停?

楼主(2010-05-21):
看了许多换手的帖子,最大的一条理由,也是美国手沾沾自喜的一条理由,就是单手能控制悬停!
怪了,日本手一只左手同样能控制直升机,是更高端的控制,是自旋旋停!这可是3D最基础的本领噢。
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许多换手的帖子,最大的一条理由,也是美国手沾沾自喜的一条理由,就是单手能控制悬停!
怪了,日本手一只左手同样能控制直升机,是更高端的控制,是自旋旋停!这可是3D最基础的本领噢。
仅此而已!

副翼歪了你拿哪只手打舵?

网友:
 没说不带用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副翼歪了你拿哪只手打舵?

转90°打升降就行了呗

网友:
副翼歪不要紧
自旋中只用升降即可

网友:
是的,必须自旋中才能悬停
这就像日本手只动右手完成自旋翻一样,不过还是挺难的

网友:
不管什么手飞爽了就是好手。

网友:
(转90°打升降就行了呗)
正解!!

网友:
日本手的,帮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副翼歪了你拿哪只手打舵?

说这句话的证明你不会飞直升机

网友:
日本手可以单手飞固定翼

网友:
日本手顶下

网友:
MODEL 3  颠倒美国手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这句话的证明你不会飞直升机

高手,甘拜下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90°打升降就行了呗

赞赏楼主标新立异,方法不错,有所启发。

察觉偏斜--->转90度--->打升降修偏,理论上可行,但一个简单的动作搞得这么复杂,且三个步骤的时间延迟也不能保证悬停在原位。美国手只要一瞬间,动一点点舵量就完成了,谈不上什么延迟。

我们再来说自旋悬停。美手实际上左手是打定尾舵不动的,机身旋转的任意方位、任意角度,都可以仅用右手在瞬间完成修舵。这一点日本手怎么比?升降舵和尾舵干涉的日子好过吗?

并非我由日本手换到美国手,就说美国手好。主要是美国手太符合多数人大脑的思维习惯了。用美手的人,哪个不是随随便便就玩单手悬停,对美国手来说这是再容易不过,哪像日本手那么费劲。

网友:
楼下保持队形 ┏━━━━━━━┓ 错点视频失足者
  ┏┓  ┏┫    |||┣┓  ┏┓
  ┣┫  ┗┫━━ ┃ ━━┣┛  ┣┫
┏┳┫┣┳┓ ┃  ━━━━━ ┃ ┏┳┫┣┳┓
┃老*手贱┃ ┗━━━┳━━━┛ ┃误入此处┃
┗━━━━┻━━━━▇▇▇━━━━┻━━━━┛
          ▇▇▇
          ▇▇▇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日本手是可以实现左手单手悬停,不过能这样悬停的日本手高手估计没几个。对新手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楼下保持队形 ┏━━━━━━━┓ 错点视频失足者
  ┏┓  ┏┫    |||┣┓  ┏┓
  ┣┫  ┗┫━━ ┃ ━━┣┛  ┣┫
┏┳┫┣┳┓ ┃  ━━━━━ ┃ ┏┳┫┣┳┓
┃老*手贱┃ ┗━━━┳━━━┛ ┃误入此处┃
┗━━━━┻━━━━▇▇▇━━━━┻━━━━┛
          ▇▇▇
          ▇▇▇

这争得有意思吗,真是的
不就是换个手吗,你美手飞好了3D再说吧

网友:
左手油门和方向,右手升降和副翼,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