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池就坏了!

楼主(2010-05-21):
前两天新买的两块11V,2200mA的电池,其中有一块才用了三次,今天用的时候感觉就不对劲。昨天晚上充满电的,今天用起来就跟刚用完的一样,一点电量都没有。重新充满再用也是同样,电池外观没有任何损坏,请问大家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过放?新电池好像不能用得太猛 前面几次用的差不多就要充电 我有块电池一次性的 冲了一次被我过放就废了

网友:
什么充电器 什么牌子的电池 有无过放过冲?

去搞个电显吧

网友:
3.6 3.7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池?

过充电与过放电及电池本身质量不好都是可能的因素。

网友:
插表看看有没有反应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个说法的啊,那有可能是过放了。我每次都是用到最后连马达都转不了才停止使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潜水学习下基础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认识是什么牌子:BLUE LiPo。充电器是我以前买4通时的充电器,供2-3芯的电池,也是Li-Po专用的,所以我估计应该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人菜鸟,周围也没人带,所以基本是一窍不通型的~~

网友:
用万能表量一下,看充电头和输出头有没电压,如果是线路问题还要拆开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说法的啊,那有可能是过放了。我每次都是用到最后连马达都转不了才停止使用的~~~

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判断没有过冲和过放?过冲的话如果充电器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过放在实际飞行中如何控制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说法的啊,那有可能是过放了。我每次都是用到最后连马达都转不了才停止使用的~~~

实在过放得太厉害了!而且是每次都过放!
正确使用是飞完后电池的余下电量留有3.8_3.75v 的电

网友:
一般悬停飞个6到7分钟就应该下来。记好时间了,下次就不会过放了。锂电不是镍氢电,不需要用干净了才充,锂电没有或者很小的记忆效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没有过冲和过放?过冲的话如果充电器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过放在实际飞行中如何控制呢?谢谢!

 你去模型店买个电量显示器 还有电量报警器!双喇叭的 飞的时候插上电池!这样报警器一响就要马上降落!不会过放

网友:
过放电!

依你说的用法是属于过放电,在实际使用中:1)电调ESC中厂家已替你锁钉好最低工作电压的;2)自己做一个低电压报警器。3)在地面上自行测试一下到放电至安全电压时的时间,然后在飞行时用个定时器提前告诉你应该下地了。

网友:
电池激活

新电池要在前5次,50%(3.9V0放电飞行进行激活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啊~我就说怎么我的电池每次悬停可以到20分钟左右,现在看来是自己不懂基本常识了!但是如果悬停都只能6,7分钟的话,那作3D岂不时间更短了?还是说前几次不能过放,后面就可以?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小问题,你看看舵机动不动,要是舵机动主电机不动,就是你的电池充电插头坏了,打开看看,可能线头断了,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说法的啊,那有可能是过放了。我每次都是用到最后连马达都转不了才停止使用的~~~

e。。。。。。。。这就是过放啊!!
先学习一下电池使用的基础知识吧:)
我都是用到3.8就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就说怎么我的电池每次悬停可以到20分钟左右,现在看来是自己不懂基本常识了!但是如果悬停都只能6,7分钟的话,那作3D岂不时间更短了?还是说前几次不能过放,后面就可以?谢谢大家指点!

悬停也就6、7分钟,3D顶多4-5分钟。
别以为不过瘾,飞3d要眼脑手高度集中,很累的~

网友:
交学费了呵呵,再买新电池吧

网友:
肯定是过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说法的啊,那有可能是过放了。我每次都是用到最后连马达都转不了才停止使用的~~~

你这样操电池,电池不坏才怪呢 ,正确的用法是飞下来后电池中每个单体的电压不低于3.7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