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涵道的推力

楼主(2010-05-21):
一无刷
电机
,4S锂电。。KV值在2800.。配合70MM的涵道能够有1200G的推力。。
可是为了上6S
电池
。于是重新订做电机。。请教各位高手一下。。6S锂电。KV值2400.配合70MM的涵道一般有多大的推力啊?
还有。适合涵道用的6S电机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卖。。。

网友A:
推力应该只和转速有关,所以只要额定情况下电机转速一定,那么推力也一定。当然,不考虑气体粘度。
6S的内转子估计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知道您说的是内转子比较麻烦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么高的电压,内转子不知好不好做。我了解的好像不是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