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天行者首飞,总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2010-05-21):
EPS行者已经摔的不成机样,但是主机翼和平尾确实完好无损,
败了新EPO天行者,550元,组装好后迫不及待试飞,首次亮相,带有罩罩

带头罩,里面是装摄像头的云台

起落架=3根摩托车钢丝+木板+502

从背面看去,不错

头罩

预备

升起

空中英姿

网友:
赶紧上FPV

 ,对了你的电机推力有多大,总重有多少,讲下配置吧。

楼主:
楼上的,电机推力据说可以上2KG,1000KV左右,9060的浆可以用三块2200 3S或者两块并联操作,总重量没有称过,总之比我的EPS天行者好上2倍还多,我也用DX201但是上周才摔坏了

网友A:
哇,三叶的浆,我一直是想使用这个浆,感觉是漂亮,楼主能介绍下吗?特别是用同样参数的两叶浆,电调需要加大他的A数吗?还有就是同样的参数,三叶的要比两叶的推力大,但是电流两叶的要比三叶的小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三叶的浆,我一直是想使用这个浆,感觉是漂亮,楼主能介绍下吗?特别是用同样参数的两叶浆,电调需要加大他的A数吗?还有就是同样的参数,三叶的要比两叶的推力大,但是电流两叶的要比三叶的小是不是?

三叶的浆,肯定要比二叶的推力大三,因此同样配置的电机KV要小一点电机才不会过载,我就是950KV的,如果是9060的双叶的可能要1050-1100KV的样子才行吧,KV小了后,电流变化应该不大,但是推力却可以大起来。总之对这个问题我有点菜,我的动力也是别人给我搭配的

网友:
LZ在放毒啊,我也想入手这个了550空机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网友:
我原来是用两叶的9×6的桨,现在买个8×6的好了,我的电机是3528,1038KV的,试试看吧,看哪个用的爽了。

网友:
电调一定要用比原来的大,我的电机配双页浆,30A电调微暖,但飞三叶浆会很烫,起码得用40A的。不过我觉得折叠浆比较好,可以用大1到2寸的,力大很多,但对动力设备影响不大

楼主:
EPO的材质确实要好的多,机身上不用做任何加固处理就可以很稳定的飞行,我现在是40A的好赢电调,2只2200 3S的电可以在天上飞40分钟不忽悠

网友:
天行者最大可以用到多大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