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油发动机很烫!

楼主(2010-05-21):
甲醇4蓖麻油1,着车中速运转一分中后,手都不敢碰发动机,如果排除贫油的的情况下,自配油还有什么原因?比例正确吗?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没有成品油温度低!我配的油蓖麻油在25%,比你的多点点,也可以飞的!

网友:
还没有放弃用蓖麻油吗?合成润滑油有抗磨剂的,蓖麻油里有吗?

我的是配方合成润滑油15-18%;硝基甲烷5-30%;剩余甲醇。润滑油指标;凝点;-46℃ 运动粘度;65mm2/s;酸值;无;开口闪点大于;230℃;水分小于0.1%。自配油讨论加QQ1420556199(注明自配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没有成品油温度低!我配的油蓖麻油在25%,比你的多点点,也可以飞的!

兄台;你配25%后 发动机的转速有减弱吗?缸头温度有没有降低一点?

网友B:
素油还是用篦麻油 不热才怪 本来篦麻油混出来得油用起来已经是很高温而且没有硝机的冷却作用 不热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素油还是用篦麻油 不热才怪 本来篦麻油混出来得油用起来已经是很高温而且没有硝机的冷却作用 不热才怪

用合成的润滑油吗?

网友:
可以用机油代替蓖麻油吗?

网友:
我做过试验,说一下我的结论

发动机的温度决定于混合气浓度,浓=低温,稀=高温,那么我们主油针开大不就行了,但是你要牺牲功率,功率最大时的混合气浓度是比较稀的, 想要功率大又要不超温,这时候就需要硝基甲烷了,硝基甲烷燃烧分解出的氧气允许你可以将油气混合比调的浓些,这样温度就会降低,功率又大。

网友:
如果這樣..放出氧氣,,富油一點的話..按理說燃燒應該更加充分,溫度更加高才對?

网友:
是汽化潛熱
无水甲醇1100kJ/kg
硝基甲烷692kJ/kg
當甲醇 硝基甲烷 汽化是需要吸收大量的熱.
而用蓖麻油調配的油.我們知道蓖麻油本來不容易汽化.
蓖麻油的汽化潛熱我找不到.大概太小了.因為我們跑完的油.會有大量的蓖麻油,留在汽缸即便燒完.
而且很多合成潤滑油再作用完后.大多會高溫汽化而走.
所以現在磨車用的的油是潤滑成份比普通來的多.但肯定會加入硝基甲烷再裏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素油还是用篦麻油 不热才怪 本来篦麻油混出来得油用起来已经是很高温而且没有硝机的冷却作用 不热才怪

硝基甲烷怎么会有冷却作用呢?

网友:
硝基甲烷在帮助燃烧的同时 冷却发动机温度、  素油正常建议用80的 发动机缸底应该是温温的 不热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硝基甲烷怎么会有冷却作用呢?

同油针火头分别烧有硝机和没有硝机看看哪个热?

楼主:
看来只有 牺牲功率了!~

网友:
用合成润滑油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嗯..蓖麻油一向是積碳王

网友:
蓖麻油是不参与燃烧的,还应以原来的性状排出,积碳了就是参与燃烧了---发动机温度超高了!
结论:是发动机贫油,导致高温,导致积碳,而不是篦麻油导致高温积碳。

网友:
磨合时,蓖麻油含量要25%最好。一开始要富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D:
请问,素油配出来是什么颜色的,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素油配出来是什么颜色的,我是新手

基本无色

网友:
我做过试验,调到最高转速测火头温度,素油185-190度,15%硝基160-165度

网友:
用素油时,低速,中速时高温升高不快,但一到高速,发动机功率提升了,高温随之而来,

网友(2010-08-30):
高功率竟然出低温.还没有高温.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