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500的6S电池试了一下450的1860KV电机

楼主(2010-05-21):
还没买到450专用的6S电池
用飞500的2600MAH 25C 的电池 油门30%非常爆,10秒不到电调(好赢40A)电机发烫。

网友A:
呵呵,电调好小啊
飞500我都用6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买到450专用的6S电池。
用飞500的2600MAH 25C 的电池 油门30%非常爆,10秒不到电调(好赢40A)电机发烫。

500的6S电池太重,导致450负载过大,电调自然热了,飞过小6S的测试最大电流才25A

网友:
6s飞450,我测过平均3D电流只有10A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电调好小啊
飞500我都用6s的

电调是飞45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的6S电池太重,导致450负载过大,电调自然热了,飞过小6S的测试最大电流才25A

没飞,地面测试,1860KV电机空转

网友:
如果不飞3D的话40A勉强够用

网友:
只为找那几秒钟的刺激!

网友:
6S飞450用30A电调绝对够。我的电池用IDLE1模式飞航线6分钟下来,还有3。8V

楼主:
其实我是想问大家:为什么2600MAH 25C 6S1P的电池飞(其实是试电机)这个会这么烫?改为1200MAH 20C 6S1P就不会烫吗?电机是XXD的HG2218  1860KV  ,电调是好赢40A

网友:
老TANG,好盈电调注意不要设超柔和缓启动!我也是用的这款电机,好盈60A电调,1200 20c的电池。一块电池下来两者都只是微温(打IDLE飞航线)。但是有次想折腾,将电调设为超柔和启动,试了两次突然闻到很浓的油漆味,摸电机很烫,以为这电机OVER了。将电调设为出厂设置,试飞电机没事,只是温度太高,漆包线的漆味都出来了。后来才知道,好盈电调的缓启动,不是正常相序的(缺相),所以启动时电机很易发热

网友:
你的电调BEC是线性还是开关的,要是线性BEC上6s很快就会挂掉的

网友:
6s电调没有用线性bec的

YT的“缓启”也是开路启动,也是电流巨大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C:

缓启动时电流大是正常的~~~转速低,电流提供扭矩,而电机真正做功较少~~~

网友:
我的600CF用电是12S2600毫安时锂电。450PRO用的6S1200毫安时锂电,倒飞5分钟下来电压3。8V!

网友:
昨天也用6S的电池小试了非耐新出的电调和电机,真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