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难道发生了?

楼主(2010-05-21):
今天调了一下午尾
舵机
终于上电测试了谁成想
电机
不转了 试验无数次不行 偶尔摸了下电调的BEC 发觉烫手 难道是这个烧掉了?

楼主:
具体情况是 插电电机滴滴叫两声 上推油门大桨会转一下就停 舵机都正常运作就是大桨再也不转了

网友A:
电池电压不够 也是转两下就不转了。

网友B:
拔掉所有舵机只接电调和接收再测试!

楼主:
似乎还是不转

网友C:
用个万用表,接上电机开机,在电调输入端与输出端分别测其工作电压,能确定是电池还是电调坏了。还有就是电机

楼主:
没有万用表怎么办

网友D:
楼主用的是35X 电调? 估计是程序丢失了,只有换单片机了

网友E:
还有可能线虚造成缺项啊!
还有可能线虚造成缺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