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模拟器问题(遥控器无法校准)

楼主(2010-05-21):
遥控器是WK-2801PRO ,能正常运行XTR模拟器.装好G4模拟器(4.00.051版本)在设置过程中遥控器选择也能选择
但在校准遥控器时最后不能点完成,试了多次都是这样.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应该怎么设置,小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你有没有根据上面的提示,左两两个摇杆都画圈圈啊,就是四个点都转到

网友:
不要用混控

楼主:
混控也全关的,快崩溃了。。。。

网友:
通道 5 6 7 也动一下

网友:
我用迪乐美模拟器玩G3.5遇到过这种情况,有通道映射不对,回到EMU界面上调整通道映射,慢慢找出通道对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也全关的,快崩溃了。。。。

那里可以关混控???

请指点

网友(2010-07-25):
我也遇到了LZ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现在都不知怎么办。在FMS上能玩。在G4上就像没法识别控制器一样

网友:
先在EMU中自动探测,然后锁定

再在G4中校对,很准。以前飞,总是偏航,现在可以做到直线起飞了。

网友(2010-08-24):
我也是2801pro,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是一推油门所有的通道都有反应。

网友:
那里可以关混控???

网友:
混控开关喽

网友(2011-08-13):
严重关注.2801pro,在EMU3.3里检测不到。估计检测解决了就能玩了。

网友:
先map  to,然后校准。

网友:
要放回摇杆中立 位置

网友(2012-03-31):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昨晚研究了很久也没弄明白

网友:
是用狗還是用 emulator?
如果用 emulator 的話, 最好先在 emulator 中認一次頻.
先在 emulator 中選 Auto-Detect 做一次, 看看是否可以認出各頻道.

如果用狗的話...我的狗還未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