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锁尾不稳,一块电池一个样,调不好了,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5-21):
450用的是KDS800+MD922,锁不住尾,有点飘,调的差不多了换块
电池
又不行,电池是一个牌的,大家
陀螺仪
上调了多少感度?实再搞不懂

网友A:
估计KDS800就这样了,要不漂,换好点的~~~

网友B:
应该没调好,插点后时间长点在动机子 让陀螺自检好~

网友C:
KDS800是会飘得 ,别在意,能飞就行。

网友D:
以前我也用了一阵子KDS,怎么调试貌似都飘,对电压也敏感,不过飘的不是特别厉害,要是特别厉害肯定是楼主没调试好。陀螺仪安放好后,加电自检别动,中立点靠近波尾箱这边,两片尾浆夹角15°左右,不嫌麻烦的话,非锁尾调中立点。油门和螺距曲线也调试调试,尽量稳住悬停,看看飘的如何。

网友E:
如果不抖尾巴,就增加感度,
如果不抖尾巴,就增加感度,如果抖尾巴,减少敢度, 另外要配合你的尾舵机。。。。。。
还有就是温飘的问题,,,,,,没办法

网友F:
你估计跳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去调那个连杆圈圈,这叫细条

网友:
KDS好好的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