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ac的3s放电电压问题咨询

楼主(2010-05-21):
使用b6ac的discharge来给3s电池放电(默认设置3s截止放电到9V,还没办法改,或是我发现改的方法??),放电的时候有点电池都3.0V了,会不会有问题啊?还是到3.7V就可以充电了呢??b6ac到底是否可以更改放电截止电压呢?

网友A:
如果放电是为了好保存电池的话  可以选store选项  电池电压为3.8v
discharge选项我都是守在旁边的   其实小电流放电(b6 3s为0.4A)到3.0v没问题的  不过保险起见最好不要

楼主:
哦好的,了解了谢谢啦!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电是为了好保存电池的话  可以选store选项  电池电压为3.8v
discharge选项我都是守在旁边的   其实小电流放电(b6 3s为0.4A)到3.0v没问题的  不过保险起见最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