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多 问下玩模拟器的事

楼主(2010-05-21):
本人新手 用的ESKY V4的控 不知是不是0404
玩FMS、G4时 遥控一开 本本鼠标失灵 机器死机。。
映射都不能设置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机器配置肯定不是问题
在单位的机器 虽然鼠标不失灵 但还是调不了映射

网友A:
控是否不支持该模拟器? 又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先确定一下你的控是否支持模拟器, 可以问淘宝的商家. 一般商家也是玩家.

楼主:
问了 光盘是随机带的 很是郁闷。。准备再买个控玩玩G4 凤凰
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