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油O 合模求助~~高手们都来看看~

楼主(2010-05-21):
手上有个油O壳,最近准备装了。
合模材料:
玻璃钢布,环养树脂加固化剂,但不知道怎么合模,要注意什么~~大家帮说说`~
QQ:1893501

楼主:
合模就是,把上下壳,粘起来。
这个是很需要手艺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是新手,只看看不说话!

网友B:
帮你顶起来 这里大师不少,不告诉你 不会是怕你会了抢他生意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也是DIY 手工制作的船壳吗???? 我也正在进行中 可以聊聊吗????QQ460482086

网友B:
继续顶~~顶到新模友明白怎么合模为止!!!!

楼主:
我是当时买的油O壳,可恨的是卖家当时根本没提过,没合模问题,当时我又不懂。
现在才知道,船壳要合模的。
现在合了一半,另一半合完后,发现没合好,准备重新合。

网友D:
既然你已经合过,没合好,那么你首先要把接口打理平整,然后把上下盖合在一起,用胶带固定起来,然后从里面先填胶,这道胶里最好放一些短纤维,一是增加强度,二是可以填补空隙,三是增加胶的粘稠度,防止胶流动。
这道工序做完后在胶没有凝胶前,铺上一层2cm宽的玻璃布,把表面处理平整就可以等胶固化了。
胶固化后,外面的胶带就可以撕掉,这样整个合模过程就完成了。
我知道我解释的够不够清楚

楼主:
谢谢, ,老贾,是高手,也是好人哈。
也谢谢楼主帮顶的各位了
油O正在合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