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MACH3的丝杠螺距怎么设置?

楼主(2010-05-21):
MACH3的丝杠螺距怎么设置?加工的工件尺寸比G代码的尺寸小,可能是丝杠的螺距问题,有的丝杠螺距是2MM的,有的是5MM的,加工的尺寸肯定有差别。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与要求尺寸的比例,将下面图中红圈数.按相同比例修改

网友:
再点保存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赐教,另外我的丝杠螺距是2MM的,在MACH3那个框里面应该填多少数值?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另外请教一下G代码里面哪个地方是表示零件尺寸大小的啊?

网友:
这个跟驱动细分也有关系,需要计算,简单操作就是测量一下与要求尺寸的比例,将下面图中红圈数.按相同比例修改
比如说加工10mm,实际只有5mm,就将这个数+1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赐教,另外我的丝杠螺距是2MM的,在MACH3那个框里面应该填多少数值?

楼上只有一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只有一位

重点不在“几位”
而是在“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不在“几位”
而是在“高手”!!!!     [/quote
谢谢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