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随便做的红外小飞机

楼主(2010-05-22):
随便做的红外小飞机

重量10.6g
翼展30cm 机身长度22cm
动力7mm空心杯 30mah锂电
发动机推力最大15g (7mm电机)机翼为5mm kt板剖开

在前面那一堆是碳纤维和鱼线,是为了保护螺旋桨的,该电机没有安装方向舵

用感冒胶囊的罩子把红外接收遮住 呵呵

开关和充电插口在腹部双翼是分别粘结在机身两侧,前面用一根碳纤维加强了一下

试飞总结:
滑翔的性能很好
红外接收在室外较差 动力太大时飞机会快速上冲然后翻转

网友:
有意思,我来坐沙发,顶顶

网友A:
不知道7mm空心杯的最大负载电流多少,对30mah的电池来说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7mm空心杯的最大负载电流多少,对30mah的电池来说非常危险.

我的遥控接收板是带有保护电路的 一旦电压低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
不是电压高低的问题,是电机的负载电流大于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的问题.如果有保护,那7mm空心杯电机不能发挥出最大的推力.

网友:
嗯,藤椅说得有道理,我的7mm电机+46mm桨时,推力到12g,电流差不多在750ma左右,要是推力到15g,估计也要有900多ma了,30mah电池要30C以上放电了,对电池伤害比较大。

网友:
这么小容量的电池要达到30C根本不可能,一般都是15C.

楼主:
quote]原帖由 xiphorix 于 2010-5-22 10:39 发表
这么小容量的电池要达到30C根本不可能,一般都是15C.
嗯,学习了!
xiphorix ,没有弄错的话,我的电池就是你铺子里购得的  不是在这里做广告,那质量是相当的好,呵呵 曾经被车子碾压过,现在还能用呢!!!

就是这个自由飞,飞到公路上被碾压牺牲,不过电池还幸存了,哈哈。

网友:
哦,貌似这个是40mah的电池阿,虽然也有25c,但是跟7mm空心杯的负载电流差不多,这样还是比较危险,建议用70mah以上的电池,放电倍率也要注意.

网友:
随便做的吗? 没反向舵有点不好玩,的桨好像是自己做的。

网友:
那几条鱼线拉得有点意思,有空我也这么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