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LAMA E020,闲置数月后,控紊乱,机身无法控制。

楼主(2010-05-22):
我的LAMA020放了半年多,今天试的时候突然失控了, 先是接收的灯红绿乱闪, 然后就不停的转。。双桨和舵机像抽风一样不停的转、动, 控上的操控也不管用了,动油门只是稍微加快或变慢基本不管用了,舵机的不停乱动,控的作用和油门一样。 就像错乱了一样,捏了捏3和1,现在2马达到不转了,只是舵机孳孳的响,按控也没反应。。。(1舵机还有点)
哪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大LAMA被上身了

网友:
50块 空机处理给我了

网友:
换接收吧,

网友:
2.4G先排除周围G设备的干扰

网友:
看看三合一是不是被烧了哈,,楼上的实在搞不定,,可以把你的机子寄来帮你调调,,,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只剩下机身了。。

楼主:
我的是模拟的,不是2.4

楼主(2010-11-09):
再顶,看有没有其他恢复

网友:
是不是接收晶体和发射晶体装错位了?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感觉是接收机未收到控的信号……
晶体接触不良也会这样的。

网友(2011-01-04):
顶一下,看看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感觉是接收机未收到控的信号……
晶体接触不良也会这样的。和黑哥说的很对

网友:
我的小喇嘛也出过类似问题。换了晶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LAMA020放了半年多,今天试的时候突然失控了, 先是接收的灯红绿乱闪, 然后就不停的转。。双桨和舵机像抽风一样不停的转、动, 控上的操控也不管用了,动油门只是稍微加快或变慢基本不管用了,舵机的不停乱动, ...

我的原来的雷鸟也出过这样的问题。。。经过替换法。。发现。。。晶体坏了。。。导致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

表现为。。飞机不受控制。。。4舵机乱抖。。

网友:
国产的晶体容易发生此类问题。

网友:
我那架华科尔共轴, 上面的桨到了一定高速就自动停机, 把油门减少又正常. 不知道是什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