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一下ax的重量及配置

楼主(2010-05-22):
我的正好1000g,独眼龙5.0+百特700mw图传+2200mah*2+540线摄像头,不知道这个机子极限负重是多少?有试过的前辈吗?顺便抱一下你们的配置,谢谢。想放个卡片数码相机上去,不知可行不可行。

网友:
AX能带那么多嘛

网友:
能个P..我的AX 就光是2600mah的电池...升压模块...摄像头... 800MW的的图传..加个陀螺仪..都把里面塞得不成样了...几乎要在侧面开窗...才行...   .LZ上张你的图来看看..???能放那么多??

网友:
楼主可能是想将卡片机放在机身外面吧,机身里不可能放下的

楼主:
我就是想在这个基础上在机被靠近电机座的位置放上卡片相机

楼主:
以前我是把电调放机腹里,开关设定办放在机头里的,后来因为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导致炸鸡了,最近才把它放到外面来了。

网友:
我也有个AX,我想看看楼主的2200*2的电池怎么放的。AX的机舱太小了。

网友:
2200*2的电池怎么放的,AX的机舱太小了。

网友:
我觉得这架飞机真惨。

楼主:
机头一块机腹放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