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的问题 小邱快来帮帮忙

楼主(2010-05-22):
1 k-6x控 如何切换3种定位模式?定位 平衡 手动
2 如果接收机接没接蓝色线(平衡仪感度),遥控上的十字盘混控、舵量设置、反位设置等设定值是否还有作用?是否变成软件设定的值了?
5通道舵量设置和CH.5 AUX开关 与平衡仪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A:
k6你就别指望在遥控器上切换3种模式了。除非飞机下来以后通过遥控调整平衡仪感度然后再飞起来。

网友A:
2 平衡仪感度线只负责控制平衡仪感度。其他设置还得通过电脑设置。遥控上的设置与软件上的设置是叠加在一起的。比如1通道本身设定的遥控器是反向,软件为正向,舵级反映为正方向。但是后来更改了遥控器或软件其中的一个设置,则舵机更改反方向了。行程简单的说遥控器设定的是90,而软件设定的是80,则总的路线就是遥控器行程量的80% 。

网友A:
3。K6的5通开关貌似在直升机模式下木有用处

楼主:
恩 比较清晰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