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致亚拓450的调试

楼主(2010-05-22):
直升机原先是朋友调的,普通模式,后来换用933
舵机
,摇臂沒换(与亚拓410通用),但出现油门为零时,出现负10度蜾蚷,油门%100时,螺距为正10,正常.请教螺距怎么调才能回正常?谢谢!

网友A:
这是3D模式的正常表现,属于正常情况 如果是普通模式 最低点是-2度 中立是0度或5度 我是0度

网友B:
设置油门曲线~~~

楼主:
再次请教版主:目前的3D模式螺距怎样再调到普通模式螺距

网友C:
1、首先要确定你的总螺距(-10~+10)是否是在普通模式下,遥控里的螺距曲线是一条直线(0、25、50、75、100);
2、如果是的话,那就很好办了,你只要在遥控器里对螺距曲线进行设定就OK啦;
3、油门最低点=40%、第2点=63%、中点=75、第4点=87%、油门最高点=100%,
如果是FUTABA 10C的控,曲线是7点设定,也就是中点=0,最高、最低都是100的表示法时:油门最低点= -20%、中点=50、油门最高点=100%,第2点、第3点、第5点、第6点
就依据设定好的那3个点设成顺滑的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地板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