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制作碳纤维的模型零件?

楼主(2010-05-22):
如题,谁知道?在网上找了下,好像没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和玻纤差不多吧

网友:
这里面涉及到企业的生产工艺问题。

网友:
一般自己DIY好难做的,因为技术含量比较高,不同玻璃纤维,

楼主:
是不是就是把玻纤布换成碳纤布就行了呢?

网友A:
以前看过电视介绍一些碳纤手表壳制作.把碳纤维放入一个钢材模型内加压加热后就可以了,不过好像是液压加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电视介绍一些碳纤手表壳制作.把碳纤维放入一个钢材模型内加压加热后就可以了,不过好像是液压加压的

貌似很难啊

网友:
看过装备者论坛的版主做过一个很强大的碳纤维雪铲,据说是将碳纤维布料和粘合剂几层放在一起,加压加热做的,连一般的刀都割不动

楼主:
等我diy出了雕刻机,再雕出模具,就试试。。。

网友:
我见过工厂生产碳纤维的钓鱼竿,其实和玻璃纤维加工不会差太多的,做碳纤维钓鱼竿有一个小锥度的铁的内心,刷上防粘的东东,防止胶把芯轴粘了,碳纤维布裁成一个布条,平铺在板上,刷上胶后放上芯轴,有一个弧形搓板转轴在上面,对着芯轴搓一下,就卷成了,然后放到加温炉内固化,具体的参数就不知,做起来也就这么简单,供你参考。

网友:
这东西没那么简单吧 而且成本也不会很低 要不然一个碳纤维的自行车架 怎么动辄万元以上啊

网友:
主要是碳纤维布材料很贵,淘宝上有卖,进口的1平方米要2百多元钱,再加上胶等其他的东东,价格要比玻璃纤维贵多了,至于制作工序好像并不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网友:
固化的温度看树脂,加温固化后强度上升,一般

网友:
听说那个版主说是实验室的朋友给的材料
也量产不了,都是军工级的吧

网友:
这东东的材料特别贵,个人用的不划算,很浪费的,各产家还保密,跟玻璃纤维加工方式接近。用料好多

网友:
到滑翔版块或网站去看看,玩滑翔机的很多都是做碳纤的高手。

网友(2010-07-22):
我会弄。有什么可以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