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辉胜MG90那么慢啊,做3D都不行啊

楼主(2010-05-22):
为什么我的辉胜MG90那么慢啊,做3D都不行啊 一般做 3D需要什么
舵机

网友A:
一般严重没舵效是因为动力不足掉转,而不是舵机没推上去

网友B:
怎么可能是MG90的问题。。用普通辉胜9g塑料舵机都可以3D

网友C:
先排除技术,再排除动力和桨效,虚位等问题,最后才判断是否舵机问题

楼主:
我用木浆的啊

网友D:
螺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