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军之泪不能白流---四体赛组委会如何应对控的无线电干扰?

楼主(2010-05-22):
有这个措施么?
大伙也都知道,控就那么几个可怜的频率且不加密,如果是2.4G的话,什么无线路由器电信的3G基站还有监控用的设备,都能产生干扰。尤其是对正在作大面积机动规定动作的模型而言,干扰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瞬间,就足够了。
如果是人为恶意干扰。。。譬如邱远文的炸鸡。。。(想歪了,呸呸。。。就当没说过)

---标题是今天编辑的,原来的标题是《一个题外话:四体赛组委会如何应对控的无线电干扰?》,贴子内容没动.

网友:
以前pcm ppm时代一般是收缴遥控器,现在2.4g了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有无可能由国体委出面牵头,找相关厂家专门生产一批比赛专用的控?这个控将采用基于抗干扰能力极强的技术譬如跳频扩频技术,并设备具备身份识别功能,每名参塞选手都有唯一不重复的身份识别卡密码可以自设(类似于手机的SIM卡或信用卡),待论到上场时,把这个卡往设备上一插。。。嘿嘿
1)这个设备可以搞成转发式的,选手用的控原来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不用改。地面跳频设备首先把选手控的信息接收下来,再无延迟实时转发给机上的跳频接收单元。机上的跳频接收单元在使用时,紧紧地和原控接收贴在一起,由于距离足够近,可以最大程度地遏制任何干扰源。从理论上说,如果谁想在100米范围外用普通设备干扰,必须持有至少1,000W以上的RF功率。
2)还可以将机上的跳频接收单元整合,生产一批出来供各省市队事先购买,完全取代原控的接收。技术很成熟,如果为省钱或最大程度地维护原控的功能和指标,还可以利用原控的接收,保留译码及后级智能单元,仅将其的RF部分换掉即可(稍具无线电经验的技师一般都能完成此项工作)。
3)对一般个人及普通参赛单位或普通赛事,可以只购买身份识别卡(每人100元估计够了),跳频设备临时借公用。
4)甚至可以将参赛选手的身份识别卡都省掉,设备搞成拨码式的,选手可以临时选代码其他人不知道。
5)一般说来,基于跳频扩频技术的专用设备都很昂贵。但如果有量譬如1-200套,厂家还是很乐意接单的(好几百万的生意,一年能有几回?)返过来看,各代表队的参赛机,单机普遍价值都在10万以上,再增加一两万的控成本,我看也无太多问题。如果实在认为需要为参赛队节省成本,还可以以省市为单位,只购买2-3套备用,参塞前再临时将选手组织起来作设备的适应训练。。。。

楼主:
还有一个建议是:重大塞事,组委会应设立出场选手控信号监控接收点,将整个控信号的过程全部录下来,以备调查,类似于飞机的黑匣子。
控信号监控接收点的设备组成很简单:一台全频的接收机(能覆盖72M及2.4G即可)市场有卖的便宜的大概数千大米就能搞到+虚拟示波器软件很便宜+电脑,就全OK了。
这个模型比赛黑匣子,可以为一但出现意外情况时,为组委会或裁判组提供第一手准确分析数据。
这个措施,同样是为各参塞选手负责的一个措施。
------------------------
邱远文面对CCTV,说回去一定要查清楚---他认为应该是舵之类原因造成的。我觉得他很善良。
如果实际上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譬如实际是恶意干扰导致的,这个黑匣子将能给他一个完全客观公证的“说法”,起码他的机机不会死了也没搞清楚杀手是谁!

网友:
这个是正事,应该摆上政府议事日程。

网友:
最后的阶段了,失控非常可惜

网友:
不是干扰 我就站在裁判后面听到说话 第一轮 飞机就有问题 我听到飞手跟裁判说舵机 有问题  第二轮 就炸了

网友:
这次比赛 场外有无线电监测车的

网友:
舵机有问题还。。。。。。。该死!

网友:
模型啊,不是在发射火 箭哦,任何因素都可能造成失控,炸鸡,没有埋怨的任何理由,再说在这种娱乐大会比赛,本身就要知道有风险存在

网友:
炸就炸了,即便是判明了原因又怎地?能让飞机复原?
这种话题讨论来讨论去一点意义没有。
炸机是玩模型的一部分,就是神仙也无法避免的。

楼主:
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埋怨谁不埋怨谁的问题,或者是否还能让飞机复原的问题,而是一个“说法”或者说看问题的“视角”问题。以前都是这么作的,现在有没有必要先进先进一步?
如果先进了有这个黑匣子存在,很多东西就能不辩自明,给飞手一个极大的安慰;同时组委会也能树立出一种面向社 会,更为开明和负责的形象。
换句话说,假如真是恶意干扰导致的,组委会有没责任该不该赔飞机10万外+精神补偿300万?飞手在首轮怀疑舵有问题,而如果实际上恶意干扰在首轮就已经开始只是未遂造成了舵有问题的错觉的话,又怎么说?
引入无线电监测车的作法,是一种进步,但放在“场外”我估计什么效果都没有,只是摆设。

网友(2010-09-02):
大家努力学习吧,第一驾飞机上天前也有过很多的困难,那是几个人在设计,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模迷还怕研究不出抗干扰的东东吗?玩这个乐趣就是在于研究和探讨,不是在那等着别人研究出来再去买。模迷们加油!!!

网友:
13楼的头像搞笑

网友:
猫时代的泰坦尼

网友(2010-11-10):
关键是场地问题,让我们大家有地方练习

网友:
幸好没炸中人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的,模型飞机比赛又不是中 国一家有,美国,欧洲,日本,随便拿一个正规赛事的规则来参考一下不就得了。

恶意干扰,这已经不在组委会职责范围内了。闭门造车要不得。

网友A:
邱远文炸机可能确实是有人故意干扰,飞机之前做的动作都很正常,问题就在于坠毁的姿态,就像是故意往地上撞一样……完全没有什么“挣扎”的样子……

网友:
为什么不用2.4G呢?

网友:
用2.4也能干扰啊。

网友:
楼主的提议是好的。但是有些太“技术”了,应该说楼主是重视技术而忽略了技术意外的事情。

网友:
呵呵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失控的原因有很多的  炸鸡也是正常的  不过 当然也不能排除人为原因

网友(2010-12-30):
楼主的设想很有创意!

 但是,如何实现的确非常困难! 历来比赛中,都曾经出现过有意在暗中同频干扰破坏的行为,防不胜防啊!

网友:
  小心小人

网友:
楼主好主意。确实应该尽量避免

网友:
邱远文不是有台yeasu的6r吗,从0.5mhz-1000mhz都何以监测了。没用吗

网友(2011-02-02):
引用 网友A:
邱远文炸机可能确实是有人故意干扰,飞机之前做的动作都很正常,问题就在于坠毁的姿态,就像是故意往地上撞一样……完全没有什么“挣扎”的样子……
你这句话是病句嘛,可能是可能确实是确实,什么叫可能确实?遇到干扰的话反倒有可能出现挣扎的状况,干扰信号不可能完全压制发射机信号,选手期间也不可能发射机关掉。完全彻底的失控反倒更有可能是机上设备出了问题。

网友:
这是事情确实具体咯!!

网友B:
是怎么断定那个飞机就是干扰的???

在很多地方看到“四体会”一架飞机坠落一事~~~
    很多文章提到是干扰和人为破坏~~~
        我认为,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既然是一个优秀的F3A的运动员,飞机造价据说已达10W(我还在想,这个飞机怎么这么贵???)在飞行前是不是应该检测一下周围的无线电信号???即便是别人有搞破坏的嫌疑,作为飞手没有检测或者是没有发现问题,这也怪不得别人。我们经常也同频摔飞机,那杂办???自己没有检测到和别人同频,摔了飞机还能让别人赔吗?
二是,根据“四体会”掉下来的飞机视频看,另外的一种原因也有可能:连杆断了、摇臂脱落、搭扣脱开、舵机烧坏或脱线、接收机供电故障等诸多原因导致模型飞机坠落。
三是,那么大的比赛、那么大造价的飞机、那么多观众观看,作为飞手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比如:有些爱好者飞便宜飞机飞的好地很,一飞贵飞机就发抖,还有些优秀的运动员也是这样,平时飞的好的不得了,怎么飞怎么有,一到比赛就出现手、腿发抖或者是痉挛现象,脑子一片空白,导致了飞行中不该出现问题和事故。
     以上是自己看法,不带什么攻击,希望模友们在飞行的过程中,以认真严谨、全面检测、监测飞行环境和无线电操控系统,做到能飞就飞,不能飞坚决不能带病飞行。
     祝广大航模朋友新年快乐    飞行带来好心人

网友:
上无线频谱扫描  无干扰再升空
另外到底是干扰还是技术问题  保留意见

网友:
即便是别人有搞破坏的嫌疑,作为飞手没有检测或者是没有发现问题,
这也怪不得别人..................................................

这也怪不得别人?     什麽 理论?  放屁

网友:
必须 怪罪 及 追究 搞破坏的人

引用 网友B:
在很多地方看到“四体会”一架飞机坠落一事~~~
    很多文章提到是干扰和人为破坏~~~
        我认为,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既然是一个优秀的F3A的运动员,飞机造价据说已达10W(我还在想,这个飞机怎么这么贵?? ...

谢谢你发给我 "给你面子,必须道歉 "" 的pm。我就是认为 "...即便是别人有搞破坏的嫌疑,作为飞手没有检测或者是没有发现问题,这也怪不得别人..."的理论放屁。

在下认为,比赛必须公平进行,尤其 全国赛 及 国际赛,一次比赛事小,影晌声謦事大.。
一次,二次,三次,中 国的国际声謦完蛋了。

以无线电信号搞破坏,不到 你 比赛一刻不干扰,
怎样可以发现问题,作为飞手即使有责任,也必须 怪罪 及 追究 搞破坏的人

网友:
必须 怪罪 及 追究 搞破坏的人

引用 网友B:
在很多地方看到“四体会”一架飞机坠落一事~~~
    很多文章提到是干扰和人为破坏~~~
        我认为,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既然是一个优秀的F3A的运动员,飞机造价据说已达10W(我还在想,这个飞机怎么这么贵?? ...

..
谢谢你发给我 "给你面子,必须道歉 "" 的pm。我就是认为 "...即便是别人有搞破坏的嫌疑,作为飞手没有检测或者是没有发现问题,这也怪不得别人..."的理论放屁。

在下认为,比赛必须公平进行,尤其 全国赛 及 国际赛,一次比赛事小,影晌声謦事大.。
一次,二次,三次,中 国的国际声謦完蛋了。

以无线电信号搞破坏,不到 你 比赛一刻不干扰,
怎样可以发现问题,作为飞手即使有责任,也必须 怪罪 及 追究 搞破坏的人

网友:
33楼你去参赛被人干扰试试,还自己检测,飞飞机的时候飞手怎么去检测????检测到了找个信号源还找老半天,这种完全是要主办方负责来维护无线电的无干扰的。不是说那位仁兄一定被干扰了,要是真要碰到这种事怎么办,又不是说没有

网友:
太专业了,我不是吃这行饭的,只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