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双推不耐磨

楼主(2010-05-22):
非常好用,两架飞机都用了。

过年后开始用的,发现虚位大了,检查后发现磨损成这样了。材料是铜的,厂家要能解决这问题就更好了。

还好,上面还有2组备用孔。

网友:
换个孔位装啊,就是这样设计的

不过环摆臂就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换成塑料的就行了  这个双推的指环不亏是天才设计 ,只是材料上没有避免硬碰硬,稍有遗憾

网友:
.你这个磨得也太狠了吧。。。应该是你JJ的P屁震动过大了造成的。

网友A:
这环上有6个,厂家给你3次机会,用完后,你还可以在两个之间打孔,共变成6次机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环上有6个,厂家给你3次机会,用完后,你还可以在两个之间打孔,共变成6次机会了。。。

观察真仔细,有3次机会。呵呵,也算是改善了

网友:
不像是维英件! 是GD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