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锯不到了怎么办

楼主(2010-05-22):
一块铁板中间锯开,锯架够不到了怎么办?我两边都锯,中间还差5CM够不着.

网友:
你的铁板有多大啊?用角磨机行不,

楼主:
角磨机不精确,而且缝粗啊.

网友:
用曲线锯试试

网友:
曲线锯才是正解……不是太厚的话可以用六磅榔头加平口钢錾子慢慢凿开。钢板就没法子了……

网友:
不用锯架了,用两块木板做个把手,想办法夹住锯条,然后手动开锯吧

网友:
手拿锯条慢慢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铁板中间锯开,锯架够不到了怎么办?我两边都锯,中间还差5CM够不着.

如果不是太宽的话,锯弓可以转角度。

网友:
找根钢筋制作高度很高的锯弓吧,我的锯弓都是用建筑钢筋制作的。

网友:
用个小磨片搞定啦。

楼主:
宽的,转90度也不能锯.
曲线锯不行,太厚,太硬.
手拿锯条锯,太慢太慢,还断了锯条.

楼主:
要不只能D个高一点的锯架了.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史丹利不是有钢锯条把手卖吗,

史丹利不是有钢锯条把手卖吗,山寨的也很多,用园林锯改个也可,百安居打折时这个园林锯才买3元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就遇到过,不过我是完美的解决了。
比较快的方法是电圆锯,合金细齿锯片,刷刷的过。
重型曲线锯换锯条可以锯到10MM以下的,10MM以上的就不行了。
用平口錾子是不错的选择,要靠手感。要狠,准,5CM...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扛到外面找锯床,事半功倍,就是费钱!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这种锯架试试:可能比较费力.

网友:
把锯弓斜着锯就可以。

网友:
打排孔啊!打完再用凿子劈开。

网友:
角磨很差吗?有很薄的切割片卖的,装上很好用,不比锯差

网友A:
将铁板立起来,找个人帮忙,不用锯弓,两个在两面用手拉住固定在钢锯条两端的拉手(可以用钉子)两个人锯,保证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