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这个东西,里面有铁芯和铜绕组,能DIY个什么呢

楼主(2010-05-22):
拆了一个沉甸甸的无噪音光管镇流器,里面的东西如图。
到底是互感器,还是电抗什么的?

这玩意能DIY一个什么呢?大家说说

网友:
电抗器,利用电感器电压不能突变产生高压激励荧光灯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的镇流器貌似都是电子产品了,没有这种老式结构的了?都轻飘飘的

网友A:
可以做个变压器,不过没太大意义

网友:
老的镇流器.外面铁盒封装的.我也有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变压器,不过没太大意义
做个变压器也好啊!怎么弄?说说!
我看初级次级都拆不开啊,从哪里下手?

网友B:
这东西没有初级次级,只有一组线圈。

网友:
镇流器!

这是钠灯或者金属卤化物灯的镇流器,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没有初级次级,只有一组线圈。
谢谢指点!
那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C:
最好的用法是做个消磁器

网友B:
它是和启辉器共同作用产生瞬间高压击穿灯管内的惰性气体而使灯管发光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听说铜线拆不下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金卤灯电感整流器。
看它的铁芯,好象是焊接的,拆都没法下手,难道真的只能当废品卖……

网友:
我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用法是做个消磁器
咋做?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和启辉器共同作用产生瞬间高压击穿灯管内的惰性气体而使灯管发光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做个消磁器很麻烦,需要将线圈一段的铁芯割掉,消磁器就是个大电磁铁,同交流电,通过交变电流使磁体磁场紊乱。

网友E:
震流器不好,
用时间长了就吱吱响,我把家里的两个都废了,
大概用了7\8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消磁器很麻烦,需要将线圈一段的铁芯割掉,消磁器就是个大电磁铁,同交流电,通过交变电流使磁体磁场紊乱。
消磁器是磁铁呀?那一通电就有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流器不好,
用时间长了就吱吱响,我把家里的两个都废了,
大概用了7\8年的样子,
对对

网友:
真的没啥用,废铁都不算,铜的话还要拆半天

楼主:
晕死,看来是废物一个了

网友C:
把这物件顺长度方向锯两条缝,只要不把线锯断,是一个很好的消磁器,但是一定要降压,或者两个串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物件顺长度方向锯两条缝,只要不把线锯断,是一个很好的消磁器,但是一定要降压,或者两个串起来用
怎么验证它的消磁功能呢?是不是放在磁铁旁,磁铁就没磁力了?

网友:
卡尺很容易磁化,只要量过带磁性的物体就会带磁,消磁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卡尺带磁,很容易沾上铁屑,会使测量不准,尤其是数字卡尺,玉带这种情况必须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一定要降压,或者两个串起来用

请问怎么降压呢?我能不能串联一个电阻分压??串个多大的电阻呢?
除了输入端子有220V交流电,镇流器的外壳有漏电吗?能接触吗

楼主:
买个2KW自耦调压器 价格2百多元。然后接个KBPC3510整流桥+电脑CPU散热器固定在3510上,输出并大容量电容,耐压400V以上。然后,想要多少电压,就调多大。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用来做洋垃圾的110V直流电源好不好?

网友:
有个好主义,拿它的外壳d个烟灰缸。可省不少钱。

楼主:
外壳已经砸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