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飞06-a

楼主(2010-05-22):
请教!新购一台二手天地飞06-a,用9,6V电压插上控的充电口,怎么没有充电电流,请问该如何充电啊?

网友A:
充电口的电源极性是:外正内负,你用的充电器是充锂电池的变压器吧?那个是内正外负的,刚好颠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的电源极性是:外正内负,你用的充电器是充锂电池的变压器吧?那个是内正外负的,刚好颠倒。

是的    因为控的电源接口那里有防止反接的二极管   所以你的控没有电流了

楼主:
检查后的确是正负极搞反了,谢谢!再问怎样设置才能用于船模,左手为舵右手油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