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舵机260mg完美安装450pro██████安装图更新

楼主(2010-05-22):
除了头罩需要切割一小块之外,450pro本身完全没有改装。。。。

先来对比一下我之前933的飞行视频和今天换了260mg的视频,933当天没有风,8字控制很不精准,而今天有风的情况下,感觉3d的时候很跟手,即算是被风突然干扰,也能立刻将手部动作特别是螺距轻松传达到斜盘上。毕竟933只有4.8v下只有1.8kg的力量,哪里能和260mg的3.4kg媲美。

260mg
视频飞的不好,但是极限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区别很明显

稍后继续图文260mg在pro上的完美安装方法

楼主:
首先把pro拆到这个程度

然后把260拆开,取出带耳朵的壳假组装到pro上,注意整个壳要垂直于主轴,这时壳下部已经紧挨下主轴轴承座,上部和上主轴轴承座有一定间隙,u可以这个间隙决定了你需要多厚的垫片。
接下来的这一步比较重要,我们需要把下主轴轴承座的螺丝孔的水平位置记录在260mg的外壳上,图中红色的部位。那么这个点和外壳垂直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需要打孔的地方,孔径1.5mm,够螺丝穿过去就可以了。

图中左下角的螺丝就是刚刚定位ok的。那么现在就将适当的垫片加上,螺丝都上好了

然后我们把舵机装上,把舵臂也上好,看看球头的位置和之前的舵机有没有位置上的偏差,如果有,用垫片修正。

前面2个舵机都上好了。

后面的升降舵机也是同理,那么以现在的方式固定好舵机之后,我们需要再把舵机的下耳朵都给咔嚓了,为了使这心痛的破坏不那么心痛,我是收的二手260mg,然后再想想外壳也没多少钱,就义无反顾了。至此舵机安装完毕。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升降舵机很坚挺的立在头罩固定柱前面

这样好像有点难看啊,呵呵

把裁下的部分贴到舵机上

近距离有点……

这样还ok吧,呵呵

网友A:
可怜的头罩~~~开口了~

网友:
飞的这么温柔也能感觉出差别?

网友:
会而不精。。动作不漂亮。。

网友:
LZ有想法

楼主:
本来就是乱飞,哈哈,大家多关注安装260吧,呵呵

网友:
楼主开创了折腾的新纪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头罩~~~开口了~

这个叫特制e罩杯……哈哈哈哈哈

网友B:
不知道tai的 EP200 还飞么

网友C:
飞得不错,有想法!
看技术不错了哈,已经是基本不炸机的行列了,可以飞大点的机型了.

网友D:
sport能装500舵机么??侧版是不是得割了。。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tai的 EP200 还飞么

全套已经出手。。。现在对255有强烈兴趣,有机会就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得不错,有想法!
看技术不错了哈,已经是基本不炸机的行列了,可以飞大点的机型了.

有米早上大机了,本来想用穷人豁出去的方法给pro上vbar的,但是vbar100g左右,不太适合,所以暂时放弃仅仅260mg了。。。现在还是先练习基本功吧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ort能装500舵机么??侧版是不是得割了。。谁知道

有人说可以用,我估计得扩大下舵机安装位,感觉可能不用剪舵机耳朵

网友:
试试这个,价格、数据较合适,不用开刀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006856927

网友:
破相了 ,其实没必要,410M或65MG挺好的

网友:
LZ把舵机上盖钉在轴承座有才够创意,为你加分。

网友:
场地还不错嘛

网友:
上吧!!!!!偶也

网友E:
TAI兄既然谈跟手,那肯定是细微之处也能感觉到了,

网友:
真能琢磨,呵呵
看来325与425之间是该出一款中间机型了
360桨 22006s,飞行重量控制在1kg左右,估计各方面性能都会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I兄既然谈跟手,那肯定是细微之处也能感觉到了,

惭愧,视频没办法让大家明显看出来。。。。。

网友:
每次转到左边都很低,是不是有意试试感觉还是动作原因呢?

网友(2010-10-18):
我也来SHOW一下我的260MG安装!!

泰的安装帖,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我也来SHOW一下我的260MG安装!!

完全按着楼主的方法安装的!!!

网友:
再来两张

竟然发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