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返回时突然坠机

楼主(2010-05-22):
请各位帮分析一下原因。(最后几分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c0OTMwOTY4/v.swf[/flash
对不起各位,因为一时粗心,把视频贴错了,是这段才对。

网友A:
坐下再说吧

网友B:
拉杆时打副翼了吗?
好像是动力不足,应该加点油门,保持下降率

网友C:
有几个地方:1、为何你在AUTOPILOT模式时仍然不停的进行手控?
2、为何在PA模式的时候飞机有那么大的姿态变化?
难道在上述两种模式的时候你在手控介入操纵?
3、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万万不可在PA模式!!!

网友C:
4、高度完全不正常。
这些都没调试好的情况下还要上天,摔机那是正常。好在你这一摔没摔啥东西

楼主:
只是想在自动驾驶时,试试手动驾驶行不行,还有在pa模式下到底能不能起飞,事实证明勉强可以起飞。
还有就是心理因素,老是怕飞远之后回不了,所以不敢往远处飞,最多也就去过两公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