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看我做的飞机怎么重?给个解决方法

楼主(2010-05-22):
现在空机正好80克
好重啊  如果再上我的设备100克 到时就要180~190啦  还怎么F3P啊  我的马达是  2204的  飞190克的飞机初步估计不行啊 勉强
飞机参数:
材料:3MM EPP  (估计是20-30倍发泡的)
           碳杆 1MM的  就起落架用的是1.5MM的
            碳片  0.5*3的   飞机身上插得都是
           胶水就用了502和泡沫胶(都是很少的一点)
请高手看看我的飞机那加强多了  给点意见

网友:
碳杆太多了吧   用棉线加502不错啊

网友:
感觉 你的方向舵和升降舵上的碳材用多了。你可以把方向舵和升降舵切下来和同样大小 的KT材料比较一下,要是和KT都差不多重量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过说实话,我做的也不比你好多少,呵呵。

你有QQ么?

楼主:
回LS  我的QQ383977085

网友:
用的碳棒太多了

楼主:
那我的碳杆应该怎么减少呢?

网友:
有必要放么?

这也太多了,换5毫米的板什么都不用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5MM的板子?

网友:
他的意思是换用5mm的EPP。

楼主:
5MM的不重死啦

网友:
舵面太多碳纤片了,直接用碳纤片弄个“Z”型就得,这么多当然重。

我用KT做,空机也就70左右,比你的epp还轻。

不过你放心吧,180~190g还是很轻,室外飞的话刚好,真正F3P 140g的,只适合在室内飞。

楼主:
谢谢LS了  我的目标就是要150克以下的  这架飞机已经送给我老师了  重新买材料再做
做飞机就是一种享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