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4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在电驴上下 载的G4,安装完后双击图标运行,桌面就出现这种提示(如图),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文件夹不能出现中文。解决办法:右键我的文档,选属性,右键把目标文件改为另外一个你新建的文件夹,加的文件夹名不能包含中文字

楼主:
还是弄不明白,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