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返航时突然坠机(续)

楼主(2010-05-22):
对不起各位,由于刚才粗心,视频发错了,是这段才对。

网友:
飞到没电了?

网友:
如果你的失控保护设置的是AUTOPILOT的话,在PA模式螺旋坠地,只能从舵机上找原因,很可能是舵机卡死造成的

网友:
舵机卡了

网友:
难道是坠毁在home点了么?

网友A:
失速螺旋了,我仔细观察,你在航速30km左右,多次出现抬头趋势及左右偏摆的问题,这就是濒临失速的标志

整个过程都没有设备故障的迹象
FPV的时候不要只看地速(GPS显示速度),要算空速(假如风速10km),你飞的时候,迎风地速30km+10km风速=40km空速绝对没问题。但是顺风就是30km地速-10km风速=20km空速。如果遇上侧顺风,保证螺旋失速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前辈,晚辈在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速螺旋了,我仔细观察,你在航速30km左右,多次出现抬头趋势及左右偏摆的问题,这就是濒临失速的标志

整个过程都没有设备故障的迹象
FPV的时候不要只看地速(GPS显示速度),要算空速(假如风速10km),你飞的 ...

ls 说得非常专业,的确如此解。

网友:
飞机炸得可怜吧,不地比我强。我的独眼龙回来还未真正用上,试载机1680两个起落,发现GPS有问题,真惨,无法用它飞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开玩笑哦,在PA模式进入螺旋,啥风能把飞机直接吹得头朝下螺旋哦??要被风吹得失速,表现出来的姿态也是猛抬头后才朝下 载,而且不会马上进入螺旋,况且1680的机翼带有一点上反,即使遇到侧风,也不会立马进入螺旋。我实验过,1680向左打方向舵然后俯冲,速度95码,飞机基本进入侧飞姿态,PA模式,丢开遥控杆飞机直接改平,根本不可能出现头朝下直接螺旋的现象。出现这样的坠机,排除舵机卡死这个因素后,只有一种情况,飞机无动力滑翔,被一阵风吹得侧翻后,机主猛向左打副翼并保持,只有这样才会出现这种螺旋坠机事故。

新手勿模仿,折翼了别来怪我

楼主:
大金鹰接收机受到机腹部电池撞击坏了,进过返厂维修一切如常。
其它没有任何损失,万幸!

楼主:
7楼和12楼的两位前辈可能都说的对,确实时速之前无动力了,电调可能过热保护了。那天也确实是侧风,本来看到电调保护了,是要马上回来降落的,可还是晚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开玩笑哦,在PA模式进入螺旋,啥风能把飞机直接吹得头朝下螺旋哦??要被风吹得失速,表现出来的姿态也是猛抬头后才朝下 载,而且不会马上进入螺旋,况且1680的机翼带有一点上反,即使遇到侧风,也不会立马进入螺旋 ...

你试试在顺风的时候保持30km地速看看我是不是开玩笑……
20km空速你飞机还能勉强平飞,遇到侧风,带上反的机翼左右两侧升力不一致(上风处升力高下风处升力低),飞机向下风处侧倾螺旋。没上反的飞机侧风时左右升力一致,结果还可能是下沉或者低头,带上反的飞机则一定侧倾螺旋!!
你肯定是没试过螺旋怎么回事,像这种失速螺旋,一般不干预是改不出来的,楼主的飞行高度当时只有60米?螺旋速度20左右,你让他怎么改出
而且你那个95km搞的那种侧飞和失速螺旋完全不是一回事

楼主在飞行的时候,如果没有动力了,记得要推杆前行,你在几次飞机俯冲低头以获取速度的时候强行拉起保持平飞,所以速度越来越低,进入失速边缘。FPV的飞行速度,要保持在50km地速以上,地面上看起来没啥风,高空气流则很容易超过30km/h的

网友:
为了各位看官的价值几千的FPV设备安全
我再发一贴
塞斯纳172座舱视觉的失速螺旋,看和楼主的经过相似不,注意了,塞斯纳此时也是平飞哦!失速螺旋不一定要抬头才进入的

不要以为“神机”1680就不会螺旋,所有飞机都会螺旋的,大展弦比的滑翔类型我遇过几次,连小飞猫那种三角翼螺旋我都遇过

如果看过录像对失速螺旋还有啥疑问,建议赶紧去看书吧
不要以为PA模式有多牛B。OSD上那丁点玩意,除了几个电流电压传感器,他连陀螺、加速、迎角和水平传感器都没,你让他怎么判断飞行姿态。你要当他是飞控。回头失速炸机估计又要赖设备了
自动返航不用人工干预,那是几万几十万元飞控干的事

楼主:
这回算是遇到高人了!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用的1680,而是ax,当时全重在1000g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AX那小JJ   1000多克,那你这次坠机100%是失速螺旋。没啥争议的了,你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