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TG450改6S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虽然我才刚刚练习3D,但还是感觉动力响应跟不上,考虑过很多3S下的动力配置,感觉都还是不太理想,干脆一步到位上6S好了..

看到广州那一帮兄弟基本都是用的2218pro 1860KV的电机和XXD 35A的电调,我的电调打算用好盈40Apro铂金版,多个定速功能,应该稍好一点吧,电机不知除了XXD的2218pro 1860KV之外还有啥好推荐的?以前用过XXD的电机,感觉震动不是一般的大额..

现在还有一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电池,目前看中3个牌子,均是6S,20C,1200mah左右容量的,一个是富丽,还有就是ProKing,另外一个是花牌的,花牌的还支持5C充电,价格都差不多,希望用过的朋友评价一下,感谢啦

网友:
电机  天蝎星的2010好暴

楼主:
额,没人发表意见...?

网友A:
电调我是用柏金40A,电机是1860KV TG原配电机。蝎子2010没试过.
电池3种都试过。PK的最暴力,花版充电快。富力使用寿命长(按以往使用富力电池的经验)。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我是用柏金40A,电机是1860KV TG原配电机。蝎子2010没试过.
电池3种都试过。PK的最暴力,花版充电快。富力使用寿命长(按以往使用富力电池的经验)。

仅供参考~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我是用柏金40A,电机是1860KV TG原配电机。蝎子2010没试过.
电池3种都试过。PK的最暴力,花版充电快。富力使用寿命长(按以往使用富力电池的经验)。

仅供参考~

请问火星先生,你那有3S用电机吗?还有就是空机加电机能多少钱啊,TG的。看帖子上说的不错也想试试直驱了。请PM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