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改造之后......

楼主(2010-05-22):
我的翼龙...三通的...总觉得不对头...嘿嘿..没办法.改呗...

这是完成图

楼主:
电调部分

楼主:
电调
这里,我用铝片加在电调上...嘿嘿.有个洞洞..我测试了一下.没装前..全油门..大概几秒就热的烫手..
加了这玩意后...全油门20都只是温温的....因为这里的空气被电机抽走了....我狂笑中....搞定...

楼主:
Y线...部分

楼主:
机头电池位置..加了个开关..加了延长线过来..

楼主:
加了个开关...HOHO..省的老拔来拔去的..

楼主:
改前三角的轮了..成4个..稳多了..

楼主:
贴了玻纤胶....嘿嘿..防撞....

楼主:
HOHo..差不多了.

楼主:
总体来说..现在在外面的线很少了...看起来顺眼多了...电调改的不错..散热效果不错..还没飞前..全油门..都没什么温度..因为空气被电机抽走了....做了个开关...这样省的没事去拔电池.....把接收器,放在电机下面..整理过的线..全部从后面PP里走出来...
如果以后要FPV的话.电池放中间仓里面..前面配比重..放摄像头..哇哈哈哈哈哈......

本人新手..请老手漂过...第一次玩固定翼..
450比较郁闷..都没飞起来过..
回头打算出了...

网友A:
 lz有点难看,你把电调和接收都放到机翼下的空当多好,即好看,又能保护设备一举两得

网友:
那个开关用来通断电池是非常不可靠的  大电流会出事

网友:
看起好不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点难看,你把电调和接收都放到机翼下的空当多好,即好看,又能保护设备一举两得

不行啊..本来放进去了又拿出来了.散热成问题啊.....
经过我飞行..嘿嘿..蛮牢靠的...非常牢靠...知道我前三角的前一个轮子怎么没有的吗?掉下来断掉的....因为偶是新手嘛..
后来弄这个4轮了..就再也没断过...
大电流的问题.我想过..现在只是暂用..回头用大点的开关....这个开关是有点小了...全油门电调不热,电池线倒热了...

哈哈...现在等飞好了.就找BG5RJD去买数传咯.....开始FPV之旅了...

网友:
个人感觉我的翼龙一直是坛子里改的最好的,从2003年的第一架改无刷翼龙到2009年的终极版,呵呵,给你参考下终极版吧
电机我一向装里面,还用7寸奖,及其暴力。何来散热问题,从最早的辉盛18A到现在的好盈30A,还没发生有烧掉的。

改造的还是很漂亮的

综上述缺点,改进再装一架,电机仍然装在机身里,
银燕2210  kv 1750电机  7寸浆推力超过750g,
其实普通飞飞四分之一油门即可,全油很暴力。

未防止暴力飞行浆打到尾管,在尾管处增加一木质支柱(竹子和轻木符合材料)

机翼还是3通机翼开副翼,4mm碳杆加强包胶带,上次飞行空中跟1.3m的轻木飞机撞过,这种加固方法很结实。

舵机未防止再被走线干涉出现惨剧,忍痛全部移到机身外面,同时机身内部空出超大容积,现在可以轻松使用2200ma锂电。

座舱照十分重要,实践证明座舱罩,减低阻力所带来的速度提升非常明显。
带2200ma 电池的起飞重量现在是742g,满油依然可以垂直向上。
这次上天估计要等端午节了,老是加班啊。

网友:
上个视频来看看。

楼主:
HOHO.是很漂亮哦...嘿嘿..偶说了嘛,偶是新手嘛....第一次改....

电调散热的问题,我不知道上天后有没有问题,,反正我在地面用全油门的时候.电调很热...手摸上面感觉一下..很烫手...

本来是放在里面的,后来放在外面了..头罩不错..有空弄个出来.罩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