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风力发电机玩玩。

楼主(2010-05-23):
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小发电机(实际是玩具电动机)和变速箱,想拿它来DIY一个风力发电机来玩玩,因为我住在楼顶,风还比较大,条件还不错。

现在就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螺旋桨来代替发电机的螺旋桨。不知飞机的那种是否合适,然后就是螺旋桨的尺寸应该选择?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楼主:
6V电机(发电机)输出应该也是6V吧?

网友:
不一定,看风速,风大,电压会高

楼主:
嗯。
现在关键不知该如何选择螺旋桨。

网友:
用450电直的玻纤浆吧,又便宜又好找

网友A:
平时我注意收集资料 今天能帮上你了

网友:
差点忘了 这个项目中用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
桨一定要长,否则带不动变速箱,  我也搞过,风力没成功.

网友B:
不要用变速箱的,直接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我注意收集资料 今天能帮上你了

谢谢你详细的资料,可惜有些地方我看不太懂。

网友C:
给你个基本原理,叶片多转速慢力矩大,叶片少转速快力矩小。风力大可以用少叶片,风力小用多叶片这样容易启动。有一本《中学科技》的杂志有的介绍,记住是六七十年代的里面介绍上海的一所学校的师生制作的,用汽车发电机改制(线圈重新绕过),还上过新疆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基本原理,叶片多转速慢力矩大,叶片少转速快力矩小。

在高速公路上面看见那些交通监控用的风力发电机,叶片好像是2-3片的。

网友D:
不知你的DC马达是多大的?

 例如一台130DC马达用一个40mm直径的小螺旋桨就可带1-2粒LED。市面上已经有类似产品提供给私家车的车主黏贴在车外,当车在开动时LED就会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例如一台130DC马达用一个40mm直径的小螺旋桨就可带1-2粒LED。市面上已经有类似产品提供给私家车的车主黏贴在车外,当车在开动时LED就会发光。

画蛇添足!这样多此一举,而且增加油耗!还记得80年代的时候看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侧新闻,说一个中 国发明家在自行车车把上装一风扇叶,通过链条带动自行车前轮,不但可以推动动自行车,而且带人上坡时还减轻人的体力,哈哈!现在看来,这东西真的是白痴加无知!现代社 会也只有中 国人才能这么有“才智”的创造诸如此类的“发明”,在其他国家估计在马戏团里才会出现如此的事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变速箱的,直接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我没有,不过减速电机我到有几个。

网友:
不知道电动车的电机行不

网友E:
步进电机可是高效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可是高效发电机

是吗?
对于发电用途来说,步进电机和减速电机有什么不同呢?
步进电机只是多了一个电路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