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字铁心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5-23):
I 字铁心做变压器和传统的日字铁心比有什么优缺点?
最近要搞个阳极处理 合适的电源难找要么奇贵。干脆想找个多股漆包线做 电压不变 增加鼓数控制电流大小 。貌似大型变压器和老式手摇电话也是1字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I 字铁心做变压器和传统的日字铁心比有什么优缺点?
最近要搞个阳极处理 合适的电源难找要么奇贵。干脆想找个多股漆包线做 电压不变 增加鼓数控制电流大小 。貌似大型变压器和老式手摇电话也是1字铁心/

如果是想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可以这么干,想我小时候找不到矽钢片,用铁丝做铁芯绕过小电源变压器,铁损大,增加圈数,也成功过。后来用互感器的I字型也绕过好几个变压器,自己估算个高斯值计算一下每伏匝数不难。只是现在定制或购买成品变压器太方便了,可以不要费这个神了。

网友:
I铁心变压器?

损耗太大了,不合适的,这种铁芯一般用在电感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I 字铁心做变压器和传统的日字铁心比有什么优缺点?
最近要搞个阳极处理 合适的电源难找要么奇贵。干脆想找个多股漆包线做 电压不变 增加鼓数控制电流大小 。貌似大型变压器和老式手摇电话也是1字铁心/

个人见解,电压不变 增加鼓数控制电流大小 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