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元以下,最好的FPV摄像头是什么?

楼主(2010-05-23):
最近玩FPV,用的是280元的摄像头,那宽容度也太差了,一飞到天上,地下的东西就都黑了。亮处过亮,暗处漆黑。

想买个好点的摄像头,特别是宽容度要高、色彩要自然,希望大侠能给几个推荐:

1、600元以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2、1000元以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再贵的就不能考虑了。希望大家帮我参谋参谋,谢谢!

网友A:
280的肯定差了,淘宝上有你要的,那几个福建、山东和天津的卖家自己都是玩fpv的,跟谈们聊聊就行啦。另外你的1.2和2.4 G 真的没有冲突么实际使用感觉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的肯定差了,淘宝上有你要的,那几个福建、山东和天津的卖家自己都是玩fpv的,跟谈们聊聊就行啦。另外你的1.2和2.4 G 真的没有冲突么实际使用感觉怎样呢

谢谢,继续求解。
关于我的设备,目前看1.2G收发机和2.4G控的暂时没什么冲突。当然,我飞的距离很短,基本上在150米之内,再远了自己没把握,不敢。AV收发机用的都是原装的天线。
偶尔,会有黑屏或干扰的现象,持续0.5秒左右,估计是天线被机体遮挡,或者角度转到了发射天线最弱的区域。挺吓人的。另外,飞机接近地面的时候,即使只有50米左右的距离,这种黑屏或干扰也容易出现。希望能有更好的天线来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继续求解。
关于我的设备,目前看1.2G收发机和2.4G控的暂时没什么冲突。当然,我飞的距离很短,基本上在150米之内,再远了自己没把握,不敢。AV收发机用的都是原装的天线。
偶尔,会有黑屏或干扰的现象, ...

唉,已经有前人证实过了,你还非要自己试,等你哪天飞的稍远一点失控炸机损失个几百块钱,你就后悔了。

网友B:
280元可以买到符合你要求的头了,我用的240元的头,效果不错,起码没有你所说的现象。会自动调节。不会暗处过亮。亮处过暗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元可以买到符合你要求的头了,我用的240元的头,效果不错,起码没有你所说的现象。会自动调节。不会暗处过亮。亮处过暗现象。

问题不是亮处过暗、暗处过亮,而是亮的太亮、暗的太暗。
我的摄像头也有所谓的自动亮度调节,但问题是一飞上天,当图景有高亮的天空、深色的草地两部分构成时,图像就变得天上过亮、地下过黑。这种情况极其普遍,晴天尤其如此,影响效果。

网友:
就是说摄象头没有调节功能啊,对比度不行啊,没调好。

网友:
600元级的尼康、富士相机不错,就是不知道有没视频输出,好处是可以记录下清晰的视频。

网友:
给楼主提供一个 选择 WDR600 淘宝搜索一下, 可以满足你说的那个要求。

网友:
有图为证,另外SN777也能满足要求,也有一定的宽动态效果。

宽动态关闭

宽动态关闭

宽动态开启

宽动态开启

网友:
这是WDR600宽动态开启关闭的对比图,另外的选择是SN777。

楼主:
谢谢glassfox的答复,这正是我期望的效果!

网友:
好贵啊,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0-09-24):
wdr600?看11楼的那图像质量,实在是对不起它的价钱啊!!!!

网友(2012-01-24):
水很深呀~

网友:
RD32吧。我用的,感觉不错

网友C:
先加个UV滤光镜看看,估计能解决问题,摄影用的,有便宜的

网友D:
小众产品,利润率高是必然的

网友E:
原帖由
少爷变乖
于 2012-1-25 00:12 发表
RD32吧。我用的,感觉不错
我也支持这个。。。能实时输出 录像720P 买这一个 摄像头和摄像机都省了。。。一机两用 和GOPRO一样的 只是没GOPRO效果好而已 但价格便宜 300多

网友F:
加点钱买个裸的狗吧,真的比其他的都强。

网友G(2012-11-16):
用山寨狗或者rd32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