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0-05-23):
      在二手市场看到一电机感觉质量很好就淘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电机,30元贵不贵啊?
      想用来做雕刻机主轴,共三根导线,两两导线之间的电阻约两欧,看导线直径可能功率不大。拆开看了好像是交流电机,里面没有永磁铁,能不能用无刷电调驱动?或者能不能改成内转子无刷?

清理了一下,看起来亮多了

网友:
这应该是无刷主轴电机啊!30元你拣到宝了

网友:
不管是啥电机都远值30元。楼主看看转子上有无磁性,没有的话八成是异步电机了,而且很可能是三相,看转子设计得这么细,那应该是高速电机了。

网友:
看这个模样原来就是一个什么上的主轴电机

网友A:
还有吗!我还想找这么个东东!

网友:
应该是某个精密小电钻上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吗!我还想找这么个东东!

没有了,只有这么一个。哪位大哥说一下怎么驱动啊?

网友:
变频器驱动!!

网友:
不用了出的话联系我!

网友:
这个可能就是主轴

网友:
功率好像不大,我出50元

网友:
三根线的阻值都一样 那就是三项电机
看看漆包线的直径 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估计一下 圈数很多就是高压 线径很细是高压
你的图不是特别清 线径好像挺粗的
你直接弄个电调 试试 估计是电压不高

网友:
怎么看都是高手用钻铣类主轴套切了一段改制的小主轴电机.............

网友:
楼上的眼力好啊 ,看那段齿的尾部,我觉得很像楼上说的

网友:
有齿条结构,类似铣床的主轴。

网友:
有齿槽 肯定是主轴电机 找个大一点的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