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四缺三

楼主(2010-05-23):
50元淘了这几个东西,环球的160卡盘缺爪,不知哪里能买到,不行就当花盘用。刚喷了WD-40。

网友:
卡盘的卡爪应该好配吧!

网友:
去淘宝淘!

楼主:
转接盘用q235作不知行不行,看老外一般用铸铁,可铸铁不好找啊

网友A:
找铸铁?你可以找炉条试试,那是十足的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爪宽  我有三个不知是那上面的

宽20mm。

网友:
不错,楼主那个45度的机夹车刀出吗》有意!

楼主:
我这里有一盒刀片,正好配这把刀,上面那个20*20的配我的床有点大,卖刀的地方有上百把各种各样的机夹刀,平均10元左右一把,本来想自己做,现在就不想了。

网友:
在哪里啊,这么多便宜的机夹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里有呀?帮忙搞个!谢谢了额就45度的

网友(2011-02-04):
捡到宝了.............................................

网友:
去卖卡盘的地方,应该能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铸铁?你可以找炉条试试,那是十足的铸铁! [/quot
不是是铸铁就象的,就象是葡萄酒但不一定是XO一样

网友:
那个爪子要买就是一套啊 四个 我买过的
那个连接盘一定要用铸铁的 lz可以试试用Q235 但是很快就会变形的

网友D:
用Q235 接盘的飘过,至今没有变型。

网友:
卡盘爪掏宝上有卖的三爪、四爪都有,我在掏宝上买过80的三爪,就不知你的爪规格是否也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Q235 接盘的飘过,至今没有变型。
热处理调质过的再用铁锤很狠的敲击,然后扔外面晒几天,车前再敲几下,我想这么小的面积再变也变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