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家非耐的Starter配件和飞跃通用吗?

楼主(2010-05-23):
如Radius连杆和十字盘导板以及各个连杆?

谢谢!

网友:
限位器不通用。FN原来有个与YT混合搭配的帖。

网友:
连杆不能用,startr的连杆粗很多,但如果是带球头扣的连杆就没问题,因为两家的球头差别不大。

楼主:
感谢LS的各位,十字盘导轨式通用的,是吗?

网友A:
STARTER的内侧板间隙比V2窄不少,主轴轴承座、电机座、反转齿轮组什么的都不通用
旋翼头上的R臂、桨夹、跟V2都不一样,找个朋友的V2机子对比一下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ER的内侧板间隙比V2窄不少,主轴轴承座、电机座、反转齿轮组什么的都不通用
旋翼头上的R臂、桨夹、跟V2都不一样,找个朋友的V2机子对比一下比较稳妥

谢谢!买了一些非耐的配件,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