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2个检修项目 1是主轴轴承的检查 2是震动检查 我会把相关的照片发上来 供大家参考并指导 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再玩几次的时候问题仍然存在,能想到的可能的原因有: 1。2面的尾桨夹均有相同程度的虚位。 384621 2。把陀螺移动到飞机后面的位置,并防震 384622 3。发动机及启动系统 384623

网友B(2010-05-30):
减震圈老化会点头,另外减震圈有两种硬度 灰和黑,悬停航线建议用灰色的同时可以拆除横轴套管,3D用黑色

网友C:
横轴胶圈

网友A:
知道会处,没想到这么快就处
初步损失:
大桨
平衡杆
主轴
垂翼
尾桨
尾管
尾传长轴
尾传前传动
脚架
侧板(邮箱后侧位置双面断裂,修理吧)
楼上2位:现在是黑色橡圈?横轴套管为什么要拆?这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