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SX7和DR721对频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DR721回来后一直没上过机,昨天装上试了试发现有个问题很奇怪。。正常开控再通机机的电源后电达就会发出急速的报警声,应该是提示油门没归零。这样的解决方法是要在
电机
报警的时候把油门微调往下拨一两下就会停止报警回复正常。。也可以开控后先把熄火开关拨下再接通机机的电源,这样就不会报警。。还有就是如果通过以上的两个方法通过自检后,推一点油门再收油电机还会继续转。。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所至的??控里同样的设置用AR6100E就没有以上问题。。。

网友A:
电调需要重新确定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