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此多谢 了!!

楼主(2010-05-23):
本人新手,想使用模拟软件玩航模(软件是杨胖胖提供,在此表示感谢),但是不知道使用什么控,看了论坛里不少贴,看到不少关于狗的说法,一直没有搞明白;请那位高手指教下,玩这个需要什么东西?推荐个配置,谢谢!

网友A:
我用天6,感觉很好

网友B:
到淘宝上买个90左右的可以玩G3.5/G4/XTR/凤凰的模拟器,包括USB狗和控,控不需要电池,很方便。这点投资还是值得的。

网友:
有高手在线么 加个QQ,36339533;有些问题请教哦。
遥控模拟控能玩真正的飞机么?玩真正飞机的控能玩模拟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遥控模拟控不能玩真正的飞机。
2.玩真正飞机的控只要有PPM模式,一般都能玩模拟。当然,需要硬件模拟狗
许多老手曾经建议,用玩真正飞机的控来练模拟,可以训练自己的手感

网友:
看来坛子里热心的朋友很多,非常感谢!
买个真正的控是不是还要买个狗?哪位大侠推荐个控?

网友E:
天地飞8通2.4g

网友:
呵呵 大哥你推荐这个比较高级了,我非常喜欢,可是 可是。。。口袋没有米。。。。
狗是单独买 还是随控一起送的啊?这点还比较困惑。。

网友F:
"狗是单独买 还是随控一起送的啊?"
两种都有

网友:
请问下各位大侠,加密狗是给控解密 还是给模拟软件解密?每个模拟器是不是需要不同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