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2米电动滑翔机(更新第二付机翼及视频)

楼主(2010-05-23):
滑翔机的版块太冷清了。
发个帖子,飞机正在加工中。
目标:
1、穿越和留空性能兼顾。
2、坚固耐用,方便日后更换不同类型机翼。
3、体验副翼机的操控感觉。
计划:
1、翼展2米,前缘后掠,小翼尖外洗,襟副翼混控,翼面积33.5dm,机长1150mm,十字尾翼,全装备重量850g。
2、材料:泡沫+桐木+玻纤,,手喷漆。
3、动力2217  kv950  1060折叠浆,3s 2200mah。

网友:
自己切的?顶一个

网友:
楼主,你那机身子是怎么加工的?  详细的介绍一下萨,谢谢!

网友:
泡沫切割技术不错,这样平凸型机翼的穿越性不会很好建议先不要使用这样的翼型

网友:
楼主手工非常不错,制作工整漂亮。赞一下!对于这样的泡沫模型来说,不必苛求大风天的穿越性能。平凸翼型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事实上,相对于那些真正“平底”的翼型,克拉克Y的穿越性和阻力都要小很多,还是很好用的。迄今为止,在国外普遍流行的2米级滑翔机里,除了专门设计的竞赛模型和复材模型,轻结构模型中仍然在大量使用平凸翼型,并且中等风力条件下的飞行效果比想象中的要好。不过对于泡沫切割的机翼,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一下使用1毫米-1.5毫米的轻木全蒙版结构,用比较结实的木材做一条前缘,耐碰撞强度会好很多。修理也不算麻烦。

楼主:
回3F:机头是用美工刀和雕刻刀挖出的。

回6F:翼型是准MH32  , 可能是拍照角度的关系看起来象平底的。

回7F:谢谢您的夸奖!谢谢您的建议!      泡沫加玻纤的结构在尝试阶段,不知轻木蒙板会增加多少重量,关键是轻木蒙板与玻纤的强度比值是多大,如果轻木蒙板是否还要玻纤和环氧加强?目前正在构思用碳纤维做工字梁的泡沫机翼,希望在强度和重量上有所突破。

楼主:
全部完工,近日风大,尚未试飞。

既然要兼顾留空和穿越性,其实它就不是一架真正意义上的滑翔机,本人觉得它应该属于一架多用途练习机。当然,通过更换不同机翼和电池完全可以达到一般滑翔机的性能。

对了,他的名字叫:    黑金刚

机舱布局

机舱布局

给个翼型的特写

给个翼型的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谢谢飞鱼的鼓励!!!   刚才还在复习您的帖子呢。您是坛子里的玻纤强人啊

网友:
手工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B:
一点点与性能无关的小建议

真的很欣慰看到诸多同好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美仑美奂~不过请允许我在这里吹毛求疵一下下 楼主的平尾投影轮廓貌似与机身、主翼的线条不太统一,如果将后缘的圆角改为尖角,整体上就可以更好的获得视觉上的一致性,但并不会过多的影响气动性能,您说对吗?还有就是目前淘宝上有薄壁碳管和碳片供应,是否可以直接考虑用碳材制作主梁,节约重量,提高强度。最后还要罗嗦一句:国内外的滑翔机模型之所以不常见到黑色上表面涂装的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黑色在强烈的日晒下(这点在外场飞行时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会令模型表面温度急剧上升,甚至造成结构性的变形损坏(机翼上下表面受热不均),最终导致报废!这种影响对复合材料的模型尤其明显……楼主千万不要大意,做好飞行前后的妥善保护啊!(例如用反光铝箔野餐垫制作一个外场背袋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欣慰看到诸多同好拿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美仑美奂~不过请允许我在这里吹毛求疵一下下 楼主的平尾投影轮廓貌似与机身、主翼的线条不太统一,如果将后缘的圆角改为尖角,整体上就可以更好的获得视觉上的一 ...

高人高见

网友:
好漂亮的機,花心機好多!!頂

网友C:
很漂亮呀。敢问一下,黑色的什么涂料?油性的好象不行呀。。不要见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
1、我是太喜欢这种样式的尾翼了,原本主翼想做出圆角翼尖的,偷懒了,呵呵~~~
2、木质翼梁的确很重,400g!!!当时手头碳管用光了,淘宝买还要等待3天;前天新买了碳管,这2天要再做一副机翼,计划采用反箭翼尖。
3、颜色的问题真没有过多考虑,黑色的主翼的确在夏季的烈日下存在隐患。谢谢您的提醒!下副机翼换个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呀。敢问一下,黑色的什么涂料?油性的好象不行呀。。不要见笑。
手喷漆涂饰。泡沫外表涂环氧树脂后再喷漆,油漆与泡沫间有树脂隔离,故不会腐蚀泡沫。另外,丙烯颜料不会腐蚀泡沫,可以直接涂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1、我是太喜欢这种样式的尾翼了,原本主翼想做出圆角翼尖的,偷懒了,呵呵~~~
2、木质翼梁的确很重,400g!!!当时手头碳管用光了,淘宝买还要等待3天;前天新买了碳管,这2天要再做一副机翼,计划 ...

呵呵,楼主客气了。请问一下整备重量是多少?有没有计算过翼载荷呢?看样子您的模型不是很轻,比较适合在有风天气穿越飞行。静气流条件下留空性能不知道会怎样。另外,我后面又仔细看了一下您的模型照片,发现机翼固定销貌似有些短……如果是正式飞行,建议您用螺栓之类的东西在固定销两端做个“挡片”,确保固定机翼的橡筋圈在承受载荷时不会意外脱落,另外飞行时您至少应该用6个橡筋圈来固定机翼,不要全部交叉,可以一部分平行捆绑。

楼主:
2217      3s2200mah    全装备重量:1030g,  主翼面积:35dm, 翼载荷29.5,平尾面积大约7dm,未参与载荷计算。
   目前试飞感觉应该达到设计目的,4级风可以从容飞行,尚未遇到很理想的天气,风力较小时微打襟翼、侧风飞行时可以保持较低速度。现计划制作另一副轻量化机翼,使翼载荷降为25g,正为是否开副翼而犹豫中,专门用于好天气下飞行。
   固定销外露15mm,捆绑6跟皮筋没有问题。

楼主:
新的轻量化机翼做好了,还是泡沫+玻纤。现在的飞行重量是950g,翼载荷25。

网友:
呵呵!小狮子飞的真不错~悠哉游哉哈 不知道拍摄时风力大小?听拾音器里面的噪声大概有2-3级。狗狗也不错,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风力大概2-3级之间吧,飞高拍摄不到,所以低飞。只要飞低狗就去追赶,后来被我骂了,它自己找到一个积水的泥坑玩的很尽兴,收工时我几乎认不出是我的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风力大概2-3级之间吧,飞高拍摄不到,所以低飞。只要飞低狗就去追赶,后来被我骂了,它自己找到一个积水的泥坑玩的很尽兴,收工时我几乎认不出是我的狗了。

网友(2010-06-23):
很漂亮啊,黑色的酷死了 想问下楼主,你的机翼是怎么切割的这么工整的?两边样板,再用电热丝锯?分享下拉! 另外你用的是多少密度地泡沫?貌似很细密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付机翼是用一块模板,采用圆心切割法切割的机翼。电热丝的一端固定,另一端沿模板移动。翼根弦长230mm,翼尖弦长170mm,在模板中线位置加导轨,上下弧面分开切,操作中务必用力拉紧电热丝。切割后修出翼尖形状。
之所以用全翼梯形,是为了少做一块模板 电热锯弓只能切割500mm左右长度的泡沫。热切割泡沫有点像练习书法,调整呼吸,凝神静气,呵呵……开始时也浪费了好多泡沫,多练习、慢慢熟练就好了。
我用的泡沫密度是20kg/立方米。感觉再大点会更好,比如25kg的。

正在一边等看球,一边理顺再做电滑的思路,上网看看相关的帖子哈

网友:
泡沫切割得不错,我做的两个模板(上下狐面分开切)的都没楼主的工整,切割泡沫是要考手艺哦:)

网友:
“小沈阳”飞的不错不错,机机可以帮我做一台吗?

网友:
机翼估计强度不高啊。动作猛点整不好就要拍手。我自己做的碳梁玻纤机翼都拍了

网友(2010-07-23):
楼主能否将圆心切割法拍个视频给我等菜鸟看看呢

网友(2010-09-04):
楼主可以提供图纸吗?mz-188@tom.com

网友(2012-04-16):
楼主你的机出吗   我想买

网友E:
机身做的漂亮,学习

网友F:
学习了,楼主能不能提供下 图纸啊

网友G:
楼主威武 牛a-c